伺服电机转不快!

楼主(2013-08-15):
有一个伺服电机,用助动车驱动器,速度不快,一千多转,有什么办法让它快一点。求高手指教。

楼主:
就这个电机

网友:
驱动电压不够高,一般的伺服电机的驱动电压都在100V左右。助力车的驱动电压60V冲顶,自然快不起来

网友:
原来的线圈接法:  星型改成三角型

网友:
可以上变频器,参考我原来的帖子

网友:
用心了,啊啊

楼主:
陏闷阿,速度不快做事不爽。

网友:
好多伺服电机啊楼主,送两个玩玩

楼主:
用变频器换一个。

网友:
      论坛有个电机高手,你可以去看他的帖子,怎么把高压电机重绕线包降低KV值提高转速的

网友:
用电动车驱动器转速快的话,要么电压加大,要么重新绕线
给个电机线圈图片看看,能否重新绕线

楼主:
有用变频器玩得顺手的吱一声.请教.请教!

楼主(2014-03-20):
有用变频器玩得顺手的吱一声.请教.请教

网友:
感觉你这个可以把线头理出来,并联接控制器,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合适接伺服电机的

楼主(2014-04-20):
谢谢你,现在把问题解决了,转速可以到两千五六百转。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我要买个伺候

网友:
怎么提高的转速?说出来分享。

网友A:
把星型改接成三角型就行了

网友B(2014-11-19):
把星型改接成三角型 有多少转

网友C:
再接个1:3的带轮,速度就变成2500X3 = 7500

网友D:
电瓶车调速器频率有限,除非你会改频。

网友E:
楼主的伺服电机真多

网友F:
有我的电机哪?

网友G(2014-12-31):
编码器都那去了,你不用的话我收几个

网友H:
土豪呀,给我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