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方法.... GV8000如何接RJ831B

楼主(2013-08-15):
GV8000如何接RJ831B    网上的方法全试过了....  貌似没有用 求 用这两个东西的人啊    哎 弄好几天了....求高手啊....

网友:
是JR 831B 吧?我有831,没有GV8000

楼主:
是JR 831B 你是怎么接的啊??? 可以加Q吗 515616022

网友A:
接收的型号不是问题。。关键是吧图片发出来。。。大神们秒答。。。无图就苦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型号不是问题。。关键是吧图片发出来。。。大神们秒答。。。无图就苦逼了!

b不知道怎么上图.....最好是有个人有这两东西  已经连接好了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线接错了 还是遥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b不知道怎么上图.....最好是有个人有这两东西  已经连接好了的    我不知道到底是线接错了 还是遥控有问题 ...

那就不容易了!!!!
上图吧,,,简单明了!!!
不会可以学习!

网友(2013-11-16):
我是 ebarv2  刚刚把控换了831接线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