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无法更新固件,什么情况?(已解决)

楼主(2013-08-15):
啥也不说了,上图
MissingPlanner 1.2.69, 飞控板 disconnect , 点那个install Fireware ,过一会就显示错误,点detail进去就这个东东 。vista home basic,NET Framework 版本4.0

网友A:
是网络的问题吗?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别用无线,电脑直插网线,删除重装,换个时间段试试,重装系统,反正我乱七八糟的试了试后来好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网络的问题吗?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别用无线,电脑直插网线,删除重装,换个时间段试试,重装系统,反正 ...

不想网络问题,除了这个,其他什么都是好的,会不会framework版本太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网络问题,除了这个,其他什么都是好的,会不会framework版本太高了?

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遇到这类不清楚原因的状况时候就把乱七八糟办法都试试,说不定到哪里就解决了,完全笨办法,哈哈,别笑话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我遇到这类不清楚原因的状况时候就把乱七八糟办法都试试,说不定到哪里就解决了,完全 ...

刚才终于解决问题了。
也算巧合吧,刚开了一个国外网站,上面有youtube的链接,当然是显示不出来的了,和谐嘛;就想到APM升级服务器应该也在国外,会不会也被和谐掉了?然后就开了一个VPN(经常用来cross*WALL用),再开missionplanner升级,居然就通了!居然这也被和谐了,什么世道
也或许我经常cross*WALL,已经被记录在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