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俺的手动电火花

楼主(2013-08-15):
这是原来的手动部分

改进后是这样

楼主:
之所以要改,是因为原来的在使用中发现,给进精度不够,而且不能够反向,所以这次要提高精度,同时要能够逆向给进。

楼主:
那根超硬白钢条试一试

在塑料盆里装上自来水,开工。

耗时35分钟,高手们笑话啊。但俺的成本低啊。

操作比以前好多啦,拧一下,没声音时,再拧一下,实际上也能满足俺的需要。

缺的是高频放电的那玩意儿,等着高手们指路。谢谢。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楼主:
处理一下木头。不然太难看。

网友:
效果还不错,是RC方式的?

网友A:
是否介绍电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介绍电路方式,

就是RC电路,也是去年这个坛子里其他高手发的图,等俺找到后再发上来。

网友B:
我来代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代劳啦:

谢谢,就是它,哈哈。

网友:
高手在中国

网友(2013-10-22):
我是想自己 了解了解     用 电动车充电器做个简单的,机械部分自己在废品站找了个 小丁点的 手动就可以了
电器部分不知道怎么 接怎么搞    我用的是48V(17--24AH)输入电压160-260V输出电压输DC58.3--59.5V出电流额定功率150W以上的   请教我还需要 搞什么   需要怎么连接  我是个 外行请多指教

到时候 工作最大能穿多大的孔

网友:
以后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能不能时间短点,35分长了点

网友:
小白问一下,给进时会触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