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做个大四旋翼,望前辈们给看看配置是否合适

楼主(2013-08-15):
MWC(高配)飞控 ---主要是想一次到位,慢慢加模块上去,所以选了高配

朗宇A2212 2-3S无刷电机

好盈40A无刷电调

1045螺旋桨 10寸

Z550-V2四旋翼机架

格式 锂电池 3S1P 11.1V 3300mah 25C 5C快充(打算加航模摄影云台,所以直接搞个大容量)

预算不超过1500RMB(不外加其他模块),这个配置是否合适?还需要调整吗?第一次做大四旋翼,所以希望前辈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个人感觉,首先你这套动力属于入门偏下级别,其次MWC不是新手能玩的转的东西!建议还是成品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首先你这套动力属于入门偏下级别,其次MWC不是新手能玩的转的东西!建议还是成品话的吧!

...

飞的话不是一窍不通的那种(mwc有做过mini四旋翼,程序自己也有在研究),学生党没钱,预算暂时就1500左右,慢慢的再上去

网友B:
LZ先说下电调的事。你用2212的电机不用搞什么40A电调。用飞腾18A的就可以了。电池用3S来说一般的带狗飞倒是可以了、机架不要搞550哪个了。不好用。建议买飞越的450,其他的一般了。MWC的飞控倒是好用的,毕竟入门。要是真的完全新手倒是不如搞个零度的S4也就几百的事。。不懂的可以问问

网友B:
现在给你个配置保证可以代狗之类的轻型设备。   XXD2212  KV1000(不要看不起XXD,坛里有大师就是XXD的)好赢飞腾18A     飞越的450架子    LED航灯(自己动手做)  刀锋的3S电池(容量3000可以飞18分中左右这个配置)高端一点的就ZIPPY电池。桨要APC9047或者1047  。飞控随便有钱就零度S4。没钱就MWC(要折腾和有一定能力)。S4也没有多贵,就是几百块左右

网友C:
建议20a电调,飞控用兔二,机架450就可

网友D:
电调配大了,预算低的话,用天行者20A刷BLHELI吧,性价比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先说下电调的事。你用2212的电机不用搞什么40A电调。用飞腾18A的就可以了。电池用3S来说一般的带狗飞倒是 ...

谢谢您!电调我听说的是小电调不能通大电流,所以直接搞个大的,没想到大这么多。看来我还是考虑加高飞控的预算,零度的S4和玉兔2相比哪个好用一些(我不怕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给你个配置保证可以代狗之类的轻型设备。   XXD2212  KV1000(不要看不起XXD,坛里有大师就是XXD的)好 ...

好的!其他的倒是不纠结了,就采用您给的这个配置,再考虑一下飞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0a电调,飞控用兔二,机架450就可

其他都定了,采用前辈们的建议,飞控的话也准备提高预算,我再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0a电调,飞控用兔二,机架450就可

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配大了,预算低的话,用天行者20A刷BLHELI吧,性价比很高的

电调确实大太多,已经往下改了,谢谢您!

网友:
要航模摄影动力配置低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都定了,采用前辈们的建议,飞控的话也准备提高预算,我再考虑一下

嗯,飞控很重要,选个易调试,稳定的,这个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20a电调,飞控用兔二,机架450就可

请教一下,准备入个玉兔2,和APM比起来怎么样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准备入个玉兔2,和APM比起来怎么样啊?谢谢!

没用过apm,兔子还可以,挺稳的,但是抗风性一般

网友(2013-09-15):
引用 楼主:
好的!其他的倒是不纠结了,就采用您给的这个配置,再考虑一下飞控,谢谢!

飞控就是用S4了。效果要比兔子好些,主要是S4不调架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准备入个玉兔2,和APM比起来怎么样啊?谢谢!

要买就S4。但是现在你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