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1238碳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3-08-15):
我的四旋翼配置是
XA650机架
NAZA V1 飞控
恒力 4225 650KV电机
铂金30A电调
花牌 5100 35C
天九控
以前用的是 仿APC ATG  1238正反桨,桨都做了平衡,飞的时候用GPS模式定高很稳,不会出现左右自旋或者前后乱跑的现象,前几天买了1238碳桨,也做了平衡,碳桨装上去后在GPS或者姿态下,定高还行但就是慢慢的顺时针朝右后方自旋转,需要不停的修正,换回仿APC ATG  1238正反桨后就恢复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碳桨还没有仿的塑料桨好吗?各位帮我分析下,感激不尽。
ps 感度等各项设置都是一样的,就是换个桨。我是用防松螺丝固定桨的,不是用***头。(图片涉嫌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借用个图片,我的和这个差不多

这个仿的廉价桨用着正常

换这个桨就开始朝右后自旋了。

网友A:
LZ很简单,把桨叶换再回来去,就知道是否和浆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很简单,把桨叶换再回来去,就知道是否和浆叶有关?

换回去用atg的塑料桨叶就一切正常,确定是碳桨的问题,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回去用atg的塑料桨叶就一切正常,确定是碳桨的问题,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

应该是碳桨的一致性不好所致,尤其是气动性能的一致性(纯理论分析,没有实际监测数据做依托,仅供参考)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的是1147桨

网友:
有可能是碳桨平衡没做好,震动导致飞控运算出现错误导致的了。你做一下碳桨平衡或者换第三种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說實話有些碳槳真的是中看不中用,製造水平粗糙精度不足

网友:
桨的问题。
我买的最便宜碳桨 飞的时候一抽一抽的。
静平衡做好了也这样。
现在一直没用

网友:
碳桨要贵的好吧

网友:
zai 在买一批

网友:
果断换桨。

网友:
直机的挣分

网友:
看看碳浆是不是水平安装

网友:
调一下感度试试,炭浆和塑料浆的升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實話有些碳槳真的是中看不中用,製造水平粗糙精度不足

确实,,现在碳纤桨大多都是手工制作的,难免有质量差异,塑料桨都是磨具压制的,反而不太会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