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耗电?手把手让你的华科尔 D10更省电,使用时间更长

楼主(2013-08-15):
因为要玩MCPX小鸡鸡了,故刷了手上的华科尔 D10,妈呀...刷之后这个耗电不得了,我是用3S 850mah的控电,刷之前可以用一个下午的,刷之后只能用2个小时,实在是蛋疼.和群里的老梁说之后他给出了一个超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原本控里用来给主电源降压的 7805线性稳压器 换成 DC-DC降压电源模块,7805的效率大概可以表示为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因为7805本身还有功耗,本人水平不行,没有计入,只是一个大概值,高手轻喷,欢迎指教),在D10中就是5/12=41.7%,老梁指出实际上远没有那么高,还给出一个公式,线性稳压=没效率。。。哈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DC-DC降压模块12V转5V淘宝卖家给出的用电表测的效率是82%,是原来的1倍!那么好的东西还等什么呢,省电利器啊,相当于把你的控电放大了一倍!果断改!改!改!

打开D10后把高频头的那款板给拆了,把线拔出来,要记得插头对应的插座,实在不记得就用笔在上面做记号

翻过来右边中间的那个大黑块就是坑爹的 7805

放大看

输入、输出和地线的标示,下一步就是拆。拆的时候最好一边用电烙铁加热一边用个镊子撬一下,一下子就出来了

就换成类似这种模块,一边是输出,一边是输入,我买的这种7元钱不到,体积还很小,和1元的硬币差不多

把输入端和地线接在DC-DC模块上,输出只接正极就好,地线不用接了

反面的输入、输出端的指示

焊接完毕之后最好把焊点用热熔胶做绝缘(DC-DC模块背面也要记得做哦),在线头部分用热熔胶固定,防止脱线。

哈哈!到此为止,一切就绪,开机吧!
省电,环保,低碳~~~其实玩航模也可以很省,很环保,也可以很持久,长久不she!

最后感谢 深圳航模群的 老梁 同志的支持和耐心指导,有问题,找老梁
还有 小邓、小子、门板 邮费分担的支持

网友A:
阿彬 的帖子 果断顶啊,   等周末你给我模块 有时间我也改,   都要多谢老梁的技术指导 !! 叮叮叮 造福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彬 的帖子 果断顶啊,   等周末你给我模块 有时间我也改,   都要多谢老梁的技术指导 !! 叮叮叮 造福模 ...

哈哈,ok

网友B:
不错,最好在DC-DC输出端加电容滤波

网友C:
    线性稳压的好处就是DC-DC 稳压后无干扰。坏处就是发热大损耗大。DC-DC模块 损耗是小,但是它工作时会产生震荡或多或少,存在干扰问题。对于控而言 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最好在DC-DC输出端加电容滤波

是的,下一步得加装电容过滤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的好处就是DC-DC 稳压后无干扰。坏处就是发热大损耗大。DC-DC模块 损耗是小,但是它工作时会产 ...

是的,在考虑如何将干扰减到最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的好处就是DC-DC 稳压后无干扰。坏处就是发热大损耗大。DC-DC模块 损耗是小,但是它工作时会产 ...

兄弟别喷他们了,一群玩蚊直的,干扰他们直接无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喷他们了,一群玩蚊直的,干扰他们直接无视了

还是蛋哥懂我们,哎呀。。。那以后飞涵道要注意了啊,不敢对人群冲了

网友E:
果断顶,我是门板

网友F:
DC-DC哪里有卖?搜索什么能找到?多少钱?

网友:
蚊直,那就随便搞吧。无所谓啦,失控捡起来继续就行了。

网友G:
厂家设计师是怎么想的,要八个电池,然后降低到5v使用,低压报警还最低xv

网友:
GT3Bhaoxian好像也是同样的问题,难道是一个设计师?

网友:
引用 网友F:
DC-DC哪里有卖?搜索什么能找到?多少钱?

网上很多,三a的可调的最少才三元多。加邮费不到10元。

网友H:
稳定才是王道。虽然7805效率不高但故障率极低。理论上零件越多出问题的机率越大。顺便回15楼这个5伏电压一般只是是给单片机供电的。功率部分应该是12伏以保证输出功率。楼主计算效率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厂家设计师是怎么想的,要八个电池,然后降低到5v使用,低压报警还最低xv

厂家设计师还附带着推销干电池的任务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断顶,我是门板

,明天拿给你改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定才是王道。虽然7805效率不高但故障率极低。理论上零件越多出问题的机率越大。顺便回15楼这个5伏电压一般 ...

求教效率具体的计算方法额。。。最准确的应该还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吧,那个高频头不是5V供电吗?

网友:
不错 d10是耗电  等稳定了再改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教效率具体的计算方法额。。。最准确的应该还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吧,那个高频头不是5V供电吗?

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没错!你开始计算忽略了电流! 正确的方法是(输出一定时候)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功率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功率.一般情况下输入和输出电流不是相等的!其实7805在7.5V左右效率还是很高的!还有我没用过D10B 知道高频头是用的几V电

网友:
路过,咦,有帖。。。果断回复,撤

网友I:
原来的FM年代,高频头都是电池电压直接供电的,7805只是降压给处理器供电,电流非常小,主要耗电在高频头,不知道现在的2.4G高频头多少V供电。
另外,DC-DC带来的干扰是不可小觑的,这么一个简单地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更换,应该也是这方面的考虑,接收距离肯定会被影响。DC-DC带来的辐射干扰,真是不好消除。

网友J:
其实楼主用的DC-DC板子的输入输出都自带滤波电容了,整板做好屏蔽,对外界的干扰应该可以减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没错!你开始计算忽略了电流! 正确的方法是(输出一定时候)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功率 ...

我知道电流肯定是不相等的,其实我这样算还把效率算高了,7805的输入电流应该是输出电流+自身损耗电流,扣除掉自身损耗的电流实际效率更加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的FM年代,高频头都是电池电压直接供电的,7805只是降压给处理器供电,电流非常小,主要耗电在高频头, ...

嗯,有待到好场地拉距试试,目前200米左右的距离还没出现过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用他们FPV的自动返航来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楼主用的DC-DC板子的输入输出都自带滤波电容了,整板做好屏蔽,对外界的干扰应该可以减少的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
看了下就我一个人拿 个新手的号顶你。。哈哈、
我小子

网友K:
遥控器供电分为两部分,一是处理器,二是高频头。一般情况是处理器和高频头分别用各自的稳压电源。处理器一般为5V,电流几十毫安,2.4G高频头一般为3.3V,一百多毫安。开关电源替代7805后仅对处理器供电,节能的意义不大。另外最好将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加上滤波电容并将其屏蔽,以减少干扰,提高稳定性,对遥控器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没错!你开始计算忽略了电流! 正确的方法是(输出一定时候)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入功率 ...

额....我没记错的话一般认为LDO的输入输出电流相等 也就是电压越高效率越低 因为LDO降压的原理是将多余的能量热耗散掉 比如负载是5V1A的 输入11V 热耗散功率为(11-5)x1 = 6W 效率可以用5/11=45%来计算 LZ的算法应该是没错的

DC-DC的输入输出电流不等 理想情况下输入输出功率相等 即效率100% 实际做的话5V输出9-18V输入的我见过效率超过95%的模块 稍贵一些

另外 质量好的DC-DC模块输出纹波还是比较小的 具体看应用场景5V输出的纹波做到200mV之下还是没啥问题的 对付单片机供电是妥妥的

具体电路我也没见过 但是一般不会直接将电池的电源直接供给射频模块 因为射频模块对偏置电压比较敏感 所以不能用电池提供偏压

同时对LZ说控电延长一倍的说法表示怀疑 我个人认为一般的工程师不会用7805给整机降压供电 总共也就1.2A上下的输出能力 具体能延长多少 需要看这个7805到底给谁供电了 如果只给很少的部分供电 这个改造能够提高的效率就不多 如果工程师NC了 整机都用7805 那还真就是一倍......这样的工程师我只能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遥控器供电分为两部分,一是处理器,二是高频头。一般情况是处理器和高频头分别用各自的稳压电源。处理器一 ...

如果高频头真是3.3V供电的话 还真有可能走的7805  因为一般不会直接将12V直降到3.3V 所以7805的输出一部分会给MCU 另一部分则继续降压到3.3V给RF部分
我也没看过电路 所以只是根据一般的设计原则进行假设

网友K:
天地飞的高频头就是用LM317将电源直降为3.3V,D10未用过,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天地飞的高频头就是用LM317将电源直降为3.3V,D10未用过,不清楚。

这么神奇.....给跪了....我只能认为他们的工程师肯定是考虑到其他我没想到的问题才这么做的.....

网友:
改前改后有数据对比吗?

楼主(2013-10-03):
引用 网友L:
额....我没记错的话一般认为LDO的输入输出电流相等 也就是电压越高效率越低 因为LDO降压的原理是将多余的 ...

多谢高人指点,终于见到一个详细客观的评价了。那个时间延长一倍只是感觉上的估计,因为之前开150mw玩大概就3~4个小时,改完之后基本上可以玩一整个下午多出2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具体的时间没有看过表,呵呵,但是省电效果确实还是不错的,我们这边有4个人改了,大机小机都有人玩,目前还没出现过失控的情况

网友:
乖乖!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K:
遥控器供电分为两部分,一是处理器,二是高频头。一般情况是处理器和高频头分别用各自的稳压电源。处理器一 ...

灰常有道理!!!
这种改法基本没用,况且这个小板板的输出稳定性谁考证过?我曾经diy过尼康单反相机的GPS,蓝牙传输,自制蓝牙gps端用的是两组3.7v串联供电,用的也是7805,充满电是4.2*2=8.4v,经7805输出后,分别给蓝牙透传模块和gps模块供电,曾在野外连续工作了36小时才没电,并稳定工作至今,故我相信一点,简单的就是稳定的。

网友M:
关注测试数据。改装前和改装后的消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注测试数据。改装前和改装后的消耗电流。

当时没有电表,测不了但是肯定是效率肯定是高 ,7805真的很没效率,就是一个可变电阻。目前我们5个改装了,都没出现过失控的情况。改装很成功

网友M:
改装前后的电流变化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改装的必要性,毕竟改装涉及材料、时间成本还有增加的可靠性风险。
1、如果各部分电路都使用的是这个7805提供的5V电压,为什么要使用8AA供电呢,6AA电池提供的6-9V电压经过一个低压差的线性稳压器(当然不是7805),就可以用了,还可以减轻整机重量。假设真的是所有电路或者消耗大部分电流的电路都是这个7805提供的,改装开关降压肯定能节省很大比例的电池电量。
2、如果7805只提供了整机消耗电流的一部分,甚至连整机电流的一半都不到,改装开关降压后对节省电池电量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考虑成本及可靠性风险,是否改装就不那么重要了。

楼主既然没有测量改装前的电流就罢了,当然不需要改回去测量有时间可以测量一下目前的最大电流,即发射功率开到最大、背光点亮且操作摇杆时的整机电流,我们这些还没有改装的拿手中的机器也测一下同等使用条件下的电流,做下比较,会对很多魔友有参考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改装前后的电流变化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改装的必要性,毕竟改装涉及材料、时间成本还有增加的可靠性风险。
...

呵呵,我没有数据,只有事实。我的3s850以前撑不过一个下午,现在可以玩一整天,朋友的2200电池改前玩一天就要充了,现在可以端午3天连着玩。至于最担心的稳定性的问题,我们5个有玩各种机的,小到mcpx,大点的30E和450各种模式和接收机都一直再用,还没发生过失控。你量一下高频头的电压就知道了,mcu部分毫无疑问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