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这样热不热??

楼主(2013-08-15):
飞六旋翼,下来后,用手指捏住
电机
,不能捏5秒钟,会不会太热?

网友A:
应该是温热的~~至少不会烫手~~你用的电机什么桨?

楼主:
dji 2212 电机。1038桨。起飞重量2300克。不知道会不会过载。

网友B:
差不多吧,我在重庆,飞个十来分钟下来也是很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