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生兔子首飞。。。

楼主(2013-08-15):
今天去首飞了,开始还好飞的挺稳,心里一冲动大油门飞了几下听声音真的很爽啊,于是,,,于是栽地上了炸起一团土。。。幸好没事继续飞,但也许是螺丝松了飞起来抖了一下就向一边飘去了。。。直接上树了,爬树20分钟才给救下来,,,一个电机座脱落找不见了,这个机架两个螺丝固定电机伤不起啊,练练手,过段时间换机架,贴些图片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还要问问大家有一个电机启动慢是什么情况?动力上去后就正常了,害怕空中出问题。。。

网友A:
飞场不错!安静柔软!请问楼主机架在哪买的,多少重量。

网友:
A2216

请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严禁恶意灌水!必须输入1个以上中文!乱灌水会被封号处理哦!

楼主:
这是一个师范学院老校区的操场,只剩一些老职工,草长的很长不怕摔。。。机架轴距400,淘宝搜极枫,但是这架子设计不好,很轻不到200克,要买我建议大疆450或atg650架子比较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场不错!安静柔软!请问楼主机架在哪买的,多少重量

这是一个师范学院老校区的操场,只剩一些老职工,草长的很长不怕摔。。。机架轴距400,淘宝搜极枫,但是这架子设计不好,很轻不到200克,要买我建议大疆450或atg650架子比较主流

网友B:
场地太好,不怕炸,飞的的爽。。。是练手的地方

网友C:
场地适合来飞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场地太好,不怕炸,飞的的爽。。。是练手的地方

是啊,降落暴力点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地适合来飞直机

切草。。

网友D:
有一个电机启动慢 正常 。兔子 1 也这样,能正常飞就行。

网友E:
楼主这个架子如果换下来不要的话能不能考虑送我啊,嘿嘿,想搞个小四旋翼玩玩穿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电机启动慢 正常 。兔子 1 也这样,能正常飞就行。

嗯,我一直怀疑是油门行程没做好,也是,飞起来不影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架子如果换下来不要的话能不能考虑送我啊,嘿嘿,想搞个小四旋翼玩玩穿树

无所谓,我就是练练手,等换了再说

网友:
木有炸掉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所谓,我就是练练手,等换了再说

O了,些了楼主啊,加个好友吧,QQ:283055323

网友:
第一次飞慢慢来

网友:
估计是第一次炸鸡后,电机轴有点弯了,,导致第二次震动,,,这个要好好检查一下,不然以后飞的话都不稳定的

网友:
機架好像用木杆子。

网友:
顶!顶會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