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菜鸟终于可以稳定逆时针自旋完一整块电了~~~

楼主(2013-08-15):
高调开帖庆贺!

谁说小机不适合练自旋,自旋神功今日练成啦!(呼唤欧耶哥,小机不适合练自旋即出自他之口啊

入手FBL80两个半月,目前应该超600电了,这两天感觉进步神速,自旋的瓶颈看来是过去~~~

但目前还无法做到室内定点连续自旋,小机精度还是差些,十字盘虚位,特别是十字盘轴承的虚位有些大,打舵时各舵机间会有小幅度联动情况发生,目前已经可以左手油门碎舵微操配合右手碎舵副翼、升降进行修正了,目前两只手比较协调了(之前是双指手法,目前改为一指半手法)~~~

不知是X-6S控还是接收出了问题,目前无法使用自定义模型参数,必须回复出厂设置后,保留原厂的普通模式下曲线,才能正常进行激活对码,等用普通模式升空姿态稳定后,再切换到两个自定义参数正常飞行(否则,升空秒炸那种,喝大的上去,不打舵画螺旋上去,很容易大炸,各种抖,用之前的激活方法升空后,就各种稳,F3C式的……)~~~

十字盘混控目前已经从45 -45 45,用回原厂45 -60 60,大小动也用回原厂100,目前原厂普通模式也没感觉难飞了,两个自定义油门曲线用的是水平油门曲线,一条70,一条75,目前没练到3D,所以取消了原厂的3d油门曲线设置~~~

目前满舵正、逆时针自旋只敢一到两圈,室内空间太小,满舵自旋太容易炸机了,半舵稳定连续逆时针自旋已经可以整块电从头到尾,反到是正时针自旋容易飘远,快成刷锅了,有时感觉速度快了反而更稳~~~

目前满舵对两侧180度甩尾也不会跑太多了,几乎定点,对头对尾早就可以180甩尾了,这个练法对室外航线有很大帮助~~~

前两天在楼下蓝球场练了练航线,发现高速正逆时针圆周航线和正方形航线几乎白送了,很爽啊!不过乐过头了,炸了一次,愣是冲我脑袋过来,直接挂身后蓝球场的铁网上了,汗~~~

原厂轴承太烂,相当不顺滑,自已上了5w20的全合成车用机油,明显顺滑好飞,声音都变了,留空时间也上升了至少30-40秒钟~~~

无图无视频,改天把手机粘脚架上试拍一次,媳妇之前拍我飞三通半玩具的视频时被我削到过不敢拍了我现在飞她都躲远远的

我家猫之前在我练自旋时,突然腾空而起一巴掌把飞机扣地上(扣蓝动作,我当时都傻了……),现在我一飞猫就躲窗帘后面露个小脑袋偷*窥(监控),哈哈,估计上次被削到了怕疼

改天有整段时间,发个FBL80的集合帖,包括调机,之前调乱了,无管是控还是拉杆……

提醒!主桨夹轴承是分内外的!别装反了!我之前上油后装反了,双桨严重,换了两次全新横轴和主桨都没解决,后来仔细看有正反,换回来双桨消失了~~~

还有横轴螺丝不要上太紧,不要两支螺丝刀两边一起用力去拧,只使用一支先紧一边,再紧另一边到能连续转起来紧不上即可(两边一样,否则双桨更严重!)

尾巴左飘,在控里调微调即可,比在控上的油门摇杆下用微调杆要精准很多~~~

先想到这么多~~~

网友A:
有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视频就好了

单飞不容易拍啊~~~

我的小机逆时针自旋时,需要不停的给右侧副翼,还不能连续给,并拌随抬尾动做进行修正。正时针时自旋时,必须不停的给压尾动作(特别是满舵或超过半舵时),有时必须有节奏的连续给,并拌随给右侧副翼修正,反正右手很少在中立点停留,感觉老是给着劲,在抵抗摇杆自动回中的力~~~

楼主:
目前四面都可以做到定点垂直起降,但两侧成功率稍低一些,对头对尾最稳~~~

目前胡乱折腾打舵也很少炸机了,满舵正逆时针自旋飘到头顶上方,只要停打尾舵基本就能救回了,撞墙基本也以轻擦主桨边为主了~~~

自旋搞定,再想炸机的确是难了~~~

楼主:
目前用坏了两套主尾电机、两副主桨、一根横轴,一根尾管。其它件全部是原厂套机件,之前为测试消除各种震动时换上的全新主轴、中联、大齿盘,以换回出厂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飞不容易拍啊~~~

我的小机逆时针自旋时,需要不停的给右侧副翼,还不能连续给,并拌随抬尾动做进行修 ...

这个自然,因为机身悬停时本来就要向右倾斜一点,你压着杆就可以让机身在自旋的时候也一直保持右倾的状态,不然会跑掉。还有建议轴承换了吧,上油毕竟不能治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强了!!

您过奖了,我还是菜鸟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自然,因为机身悬停时本来就要向右倾斜一点,你压着杆就可以让机身在自旋的时候也一直保持右倾的状态 ...

请教有同样型号的好轴承可选吗?求推荐,原厂轴承真不怎么样,上了油好很多~~~

楼主:
我擦!现在外面电闪雷鸣太吓人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同样型号的好轴承可选吗?求推荐,原厂轴承真不怎么样,上了油好很多~~~

这个。。你看看说明书有没有,没有就自己量一下。量内径外径和厚度,然后到淘宝找家卖轴承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