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地飞6二代 六通道能改三段开关吗?和改的方法

楼主(2013-08-15):
天地飞6二代 六通道能改三段开关吗?和改的方法

网友A:
不能。。我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我也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

谢谢  好吧 我死心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吧 我死心了  呵呵

现在看来最简单有效的改装方法是直接换ER9X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来最简单有效的改装方法是直接换ER9X的主板。。

换主板折腾不起 不如换控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主板折腾不起 不如换控了 呵呵

换控肯定是最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