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桨和电机如何匹配?

楼主(2013-08-15):
想做一台MINI四旋翼,8寸桨也太大了,只能改用7寸三叶了,电池是4S的,机架也做好了,想请教一下应该配什么型号的电机和KV值呢?

网友A:
估计2212,kv12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2212,kv1280的

总听说2212不能上4S,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听说2212不能上4S,郁闷...

放心吧,2212我都敢用6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2212,kv1280的

朗宇的X2212 KV1250对吧? 用两叶7寸还是三叶7寸呢?

网友:
你试试看,哪个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