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问题?

楼主(2013-08-16):
各位车友朋友们,求救个问题,今天装车换电机的时候,不小心电调接电机的两根线碰到一起了,只碰了一下闪了光,电调就不亮了,请问电调烧了吗?还是把接收机烧了啊?

网友:
应该是电调烧了

网友A:
场效应管烧了  不知楼主是那种  上图看看   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烧了  不知楼主是那种  上图看看   可以修复

是这样的,帮我看看,电调没有用了,是吗?

网友A:
看不清楚  你拆下外壳看看场效应管的型号是3803   有几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  你拆下外壳看看场效应管的型号是3803   有几粒

你说的场效应管,我都不认识,你看下那个是的啊?这个还有没的救啊?

网友B:
要有工具和零件才修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工具和零件才修得好。

需要什么工具和零件啊?明天去电子城买,烙铁我有,万能表有,还差什么,去我朋友店拿,他那里什么工具应该都齐全吧

网友A:
测量攻率板上8粒场效应管各极阻值  只要有一片阻值不同   就要换掉全部扬效应管  板子上有几个空位  也是按装此管子的   你可以补全  这样可以增加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攻率板上8粒场效应管各极阻值  只要有一片阻值不同   就要换掉全部扬效应管  板子上有几个空位  也是按 ...

你说的那个东西电子城有没有的卖啊?感觉好麻烦一样

网友A:
看一下管子型号  网上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管子型号  网上查查

郁闷,那么麻烦的,买一个才35块钱,买配件还的等快递,坑爹啊

网友:
拆管子可要当心  先把管子的二只脚剪断   分别焊下  要小心  别把铜铂弄坏

网友B:
修这个很麻烦的,主要是零件难找,要找同型号的,至少也要性能接近。这个零件的参数可以在网上找到。然后这个零件你可以到旧的电脑主板上找一下。用烙铁拆这个也可以只是要点技术,有热风枪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很麻烦的,主要是零件难找,要找同型号的,至少也要性能接近。这个零件的参数可以在网上找到。然后这 ...

正好我朋友是开电脑店的,他那里太多电脑主板了,也有热风枪,什么工具都是齐全的,电调烧了,就是烧这个东西吗?别的地方不会烧吗?要是烧了,是全部烧了,还是只烧某一个啊?要是换的话,是全部都换?还是只换某一个啊?

网友B:
叫你朋友用万用表查四个MOS管的GD极烧了的电阻都为0,一般是成对烧,也就是两个MOS管一齐烧,因为是用H桥来驱动电机的。我以前修过的都是这样的。如果运气不好烧了那个小集成电路就修不好了,因为型号很难查到。我有个电调就是这样现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你朋友用万用表查四个MOS管的GD极烧了的电阻都为0,一般是成对烧,也就是两个MOS管一齐烧,因为是用H桥来 ...

我吧他万能表拿回来了,不会用,正在学习怎么用万能表中

网友B:
如果是数字的拨到测二极管的那挡,指针的用电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数字的拨到测二极管的那挡,指针的用电阻挡。

好麻烦的,我在他店里把所有的乱主板找遍了,都找不到同型号的,只找到一块板上是80N02G的,但是我电调上是85N02G,太麻烦了,重新去买一个了

网友:
对了就是零件最难找,所以我都用性能差不多的管子来代换。但是要代换要对无线电有一定基础新手是做不了的。你那个修电脑主板的朋友可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