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入手个无刷迷你4 轴,请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3-08-16):
本来呢,一直关注X200,因为手里有很多mjx遥控器……但……
另外提起空心杯来,就没底了;如果用无刷电机自己组的话,有没有这么小的?

之前搞电直尾无刷的时候入了1个XXD的1504,这种迷你无刷电机能否用在四 轴上?如果能,用什么机架呢??

这个电机好像只能用5030桨?不然容易烧?

因为手里有这个 1504 迷你无刷电机,所以就萌发了此想法,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看了一晚上,感觉这个X-POWER黑金刚微型集成四旋翼 似乎符合我的要求(好像还是大了点),但再小的好像都是空心杯了?

1804 KV2400 一体化马达

全重250克,拉力达680
机架,电调集成一体,

整合的电调+MWC MultiWii Lite飞控

最大负载100g:

网友A:
x power 黑金剛 ! 絕對推薦!
功率高,不發熱,負載重

現在還減價速銷, 呵呵

网友B:
迷你的东西不好搞

网友C:
支持!迷你的优势无限制.

网友D:
電路蝕刻在機架面,不能沖擊那些部份,斷電就煩!

网友:
顶!顶會更健康!

网友E:
价格问题

网友F:
迷你小四旋翼是可以有的,优势明显,迷你可爱。但是,性价比很低,成本高、效率低。花同样的钱,基本可以配一套不错的入门四旋翼。小四旋翼只能用小螺旋桨,高转速,效率低,续航时间短。不过,组装来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太小没意思啊

网友H:
黑金刚可以,就是摔坏的话要换好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power 黑金剛 ! 絕對推薦!
功率高,不發熱,負載重

现在有促销?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迷你的东西不好搞

是啊!选择比较少…… 不想大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迷你的优势无限制.

恩,应该能在比较小的空间飞……场地自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蝕刻在機架面,不能沖擊那些部份,斷電就煩!

恩,这是个明显的缺点啊……一体化,一坏就得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问题

是啊,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便宜的好像都是空心杯了;
主要成本也在4个无刷电机和电调上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迷你小四旋翼是可以有的,优势明显,迷你可爱。但是,性价比很低,成本高、效率低。花同样的钱,基本可以配 ...

恩,多谢!大的自由度比较大,载重也很给力!

事情真是奇怪了,呵呵!之前什么都喜欢大的!感觉很给力!(喜欢行拍嘛)
但大飞机弄了几架之后,工作也比较忙,闲暇很少有时间 出去找大场地飞啊……
下班后多半只能窝在家里,或者旁边的小场子玩玩。

慢慢的又开始喜欢上迷你小机了,自由一点。
所以就开始关注起X200之类的玩具小四 轴;
但一想,四 轴最重要的就是电机,几乎完全依赖动力,如果那个老坏,或者老化了……
这不是很难玩了,寿命估计会比较短。
(之前玩四通电直的时候被有刷电机搞怕了,尤其到后期,炸机基本上是电机意外导致“空中停车”或者抽风失控……

之前看过一个模友的……感觉好像有点大:
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抗风……

3000左右的价格也有点难以狠心入坑啊!
半年多过去了,现在“方向”转变了,开始关注小的了……

据他说好像是GPS信号不好,不是很听话……

杀伤力也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小没意思啊

其实我也超级喜欢大的啊,省吃俭用狠心弄来,但却没场地飞,静态了……

另外,之前设计“机库”的时候光想着直升机了,只考虑了长度……却忽视了宽度(其实关键是房间小,只能这么大了)
停机坪内部每层 长度有220cm,但宽度只有36cm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760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黑金刚可以,就是摔坏的话要换好多东西

是啊,电机这些都伤得起……要是一体化的机架电调电路板这个坏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MINI

呵呵!是啊!真是一个怪圈啊,刚开始的时候对小的没啥兴趣……光盯着大了!
但慢慢却发现偷闲娱乐一下还是要小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便宜的好像都是空心杯了;
主要成本也在4个无刷电机和电调上嘛……

如果你是新手,,,其实建议上普通大小的四旋翼,或者直接买成品的这种玩玩,,不建议玩迷你无刷四旋翼,,因为迷你的载重有限,,你无法挂载一些像样的FPV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新手,,,其实建议上普通大小的四旋翼,或者直接买成品的这种玩玩,,不建议玩迷你无刷四旋翼, ...

恩,其实前些时候本来准备上X600或X650的,那时候很着迷行拍,买什么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载重量……
或者如果用普通大小的机架,价格也不会太贵。

不过这个也算是半成品了吧……好像调试比较简单。

不知道MWC MultiWii Lite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其实前些时候本来准备上X600或X650的,那时候很着迷行拍,买什么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载重量……
或者如 ...

我用兔子的,,,这个没用过,玩四旋翼,,就两个用处,,,一个是单纯的当直升机玩,这样的话,可以选择成品的小四旋翼,,便宜,而且室内可以玩玩,,二是玩航模摄影,这样的话,肯定需要稍微大点的机架和载重,,,载重的话,也不一定要很大的电机,,可以选择轻点的机架和普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兔子的,,,这个没用过,玩四旋翼,,就两个用处,,,一个是单纯的当直升机玩,这样的话,可以选择 ...

恩,我们这唯一玩四 轴的朋友也是用兔子……听说很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用兔子的,,,这个没用过,玩四旋翼,,就两个用处,,,一个是单纯的当直升机玩,这样的话,可以选择 ...

大校,你用兔子上FPV?飞得远吗?我一直不敢飞出视线,怕兔子力不从心,传授点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这是个明显的缺点啊……一体化,一坏就得一起换

你經驗好,除了失控外沒什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校,你用兔子上FPV?飞得远吗?我一直不敢飞出视线,怕兔子力不从心,传授点经验

我觉得兔子蛮给力的,,我目前为止上过7架四旋翼,全部是兔子,,没有一次炸鸡过,唯一的两次差点炸鸡,也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把没开GPS的设置,开了GPS用,,,但有惊无险,,个人认为,玩兔子,首先一步一步按要求调试好遥控摇杆、油门行程、罗盘矫正、水平矫正、各种设置等,一定要好好调试好,,然后先定高,定点,再短距离返航,,一步一步的测试,,,还有一个关键的,,,很多人飞的时候,平时好好的,,结果有一天突然震动,左右晃动,反扣等炸鸡,,其实最好吧感度都调小10左右,,这样,遇到突发事件,也不会导致飞机不稳炸鸡,但就是相对的稳定性会差点,,不过相对于炸鸡来说,,肯定要好点,,玉兔二对电机和桨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感度调小点最好,,我一般就飞1000米这样,高度在400-800之间,因为用呢的是原装天线,所以图传不给力,,还有一点炸鸡的原因,遥控和接收不给力,,这个其实很多人忽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大校,你用兔子上FPV?飞得远吗?我一直不敢飞出视线,怕兔子力不从心,传授点经验

你怕飞跑掉,可以去买一个GPS定位器来,SM卡的那种,几十块一个,,然后包好防水袋和海绵,这样就不怕飞丢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多谢!大的自由度比较大,载重也很给力!

事情真是奇怪了,呵呵!之前什么都喜欢大的!感觉很给 ...

相机很给力啊!
还是小四旋翼转速太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兔子蛮给力的,,我目前为止上过7架四旋翼,全部是兔子,,没有一次炸鸡过,唯一的两次差点炸鸡,也 ...

兔子突然犯病,我遇到好几次。我觉得更气压计有点关系,但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不过,兔子在负重范围内,只要拉力还能说得过去,行风也还可以,可能电机吃力点。兔子1000米可以了(还要看遥控),再远点真的要上65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兔子突然犯病,我遇到好几次。我觉得更气压计有点关系,但也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不过,兔子在负重 ...

我没懂你的意思,,动力大不大,机子大不大,跟兔子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相机很给力啊!
还是小四旋翼转速太低?

入门机,不过1/4000的快门,只要光线足够,一般都能抓下来的……

朋友这个这个不小啦,下面这张转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經驗好,除了失控外沒什麼的!

现在还没啥经验啊只是和大家学了一些,了解了一下。
失控比较怕啊……玩直机失控过几次,都很惨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兔子蛮给力的,,我目前为止上过7架四旋翼,全部是兔子,,没有一次炸鸡过,唯一的两次差点炸鸡,也 ...

看来兔子是能承受的价格内最好的选择了!

高度400~800米啊?这个距离必须要加平板天线了?还是蘑菇天线?

飞到多少高度的时候肉眼就看不到了呢?

对了,1.2G的图传 会干扰2.4G的遥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怕飞跑掉,可以去买一个GPS定位器来,SM卡的那种,几十块一个,,然后包好防水袋和海绵,这样就不怕飞丢 ...

一直很关心这个东西!有多重呢?另外乡村好像没有详细的地图,GPS只有坐标也不好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啥经验啊只是和大家学了一些,了解了一下。
失控比较怕啊……玩直机失控过几次,都很惨 ...

啊!這樣嗎?反覆不段的練習是最佳辦法!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啊!這樣嗎?反覆不段的練習是最佳辦法!加油!

好的!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兔子是能承受的价格内最好的选择了!

高度400~800米啊?这个距离必须要加平板天线 ...

我的图传是1.2G的,遥控是2.4G的,,不会干扰,,至少目前不会,,哈哈,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跟品牌比较有关系,我图传是台湾的百特的,遥控是JR9的,可靠性比较好,而且我现在把图传和电调都相隔1CM叠加装的,GPS也跟电调挨着装的,开始还比较担心,飞了十几个起落了,没出现问题过,卫星有时候还到了12个,不过感觉图传被电调倒是干扰了,以前飞到800米无任何雪花,,现在雪花已经有很多了,,,,,我没加平板,原装小天线,信号会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图传是1.2G的,遥控是2.4G的,,不会干扰,,至少目前不会,,哈哈,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两个东西跟品 ...

那看来真是品牌的问题了……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我的是伯通1.2G/800mW,和天地飞6II的接收机WFR06S干扰严重……
在地面大约300米左右测试就“失控”接收不到遥控,此时把图传发射关了遥控就正常了。
另外图传大约在500米左右就不行了,超过600米基本就就是雪花了。

不过我这个只是地面测试,没有空中,因为这样不敢上天了。

就是这个: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557&extra=&page=3
详细的在48楼

网友L: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真是品牌的问题了……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我的是伯通1.2G/800mW,和天地飞6II的接收机 ...

这套设备看起来还不错嘛,看来上四旋翼早有计划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真是品牌的问题了……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我的是伯通1.2G/800mW,和天地飞6II的接收机 ...

强烈建议,买一个JR的控,JR7也好,价格也还可以,,或者去收一个二手的来,,天地飞,飞飞电动固定翼的还是不错的,,但FPV,要求可能对他有点苛刻了,好的遥控设备,频率精度高,杂波极少,,我都不用滤波器的,而且有一次,,图传跟飞控相差3CM,GPS跟电调零距离装配,也没有任何干扰(只飞过两次),,,你的图传地面有这么多距离够了,,控制飞1000米应该没问题的,,你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吧915314259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套设备看起来还不错嘛,看来上四旋翼早有计划啊!

呵呵! 那是固定翼FPV的计划(模拟器上手固定翼太容易了,也许是之前BF2的帮助吧,但其实只是“上手”容易而也)!
第一架飞丢之后,用F45挂载摄像头在那片区域空中侦察行拍了好几天……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FPV装备也是为那个侦察准备的,但后来还是理智的打住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 那是固定翼FPV的计划(模拟器上手固定翼太容易了,也许是之前BF2的帮助吧,但其实只是“上手”容易 ...

现在,固定翼也不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建议,买一个JR的控,JR7也好,价格也还可以,,或者去收一个二手的来,,天地飞,飞飞电动固定翼的还 ...

恩,多谢!不是图传干扰了遥控器吗?我那个怎么感觉关了图传接收就正常,开启图传接收就没信号了。

看来之前放弃XG8入手D10是失误了现在的主力控是D10+RX1002接收
慢慢再请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固定翼也不飞了?

是啊,在书房“二楼”上“吊机”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啊,在书房“二楼”上“吊机”呢!

看样子,你要把你的家里变成机库了,恩,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样子,你要把你的家里变成机库了,恩,很好!

哈哈!是啊,基本上是参考CV建设的,还立体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基本上是参考CV建设的,还立体呢

you got me! 啥是CV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超级喜欢大的啊,省吃俭用狠心弄来,但却没场地飞,静态了……

另外,之前设计“机 ...

我的架子跟你差不多  比你少2层   比你的简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you got me! 啥是CV啊?

CV是航母;CVN是核动力航母

参考了航母的多层结构来立体使用有限的书房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架子跟你差不多  比你少2层   比你的简陋多了

呵呵,别被那几片便宜的玻璃门骗到了……
其实就是个山寨铁架子,上面架上几片玻璃作台板和门。

高度的话是为了和左边原来的书柜“统一高度”,这样在上面又支撑出了“二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促销?什么价格啊?

http://item.某寶.com/item.htm?spm=a1z09.5.0.0.17cu7D&id=15554965686

510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呵呵,别被那几片便宜的玻璃门骗到了……
其实就是个山寨铁架子,上面架上几片玻璃作台板和门。 ...

我就是正常理货架   然后加玻璃 看着比你简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正常理货架   然后加玻璃 看着比你简陋多了

呵呵!我的原形就是你说这个啊!
不过为了和原来的书柜一起当“柱子”用,特意加高了很多!
其实都是这样的,最近看到好几个模友都这么干!感觉还不错,终于整齐一点点了,原来家里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某寶.com/item.htm?spm=a1z09.5.0.0.17cu7D&id=15554965686

510元

呵呵!你熟悉店家吗?我正是在这家店看到的!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优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支持mini无刷
呵呵!看来用来入门这个也不错!已经入手!多谢大家!

网友N(2017-05-08):
等了4年,迷你无刷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