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

楼主(2013-08-16):
第一次飞Z450 配置 naza v1 Z450机架,2212 980KV 20A好盈 格氏3S 2200毫安,25C*2

楼主:
第一次飞Z450 配置 naza v1 Z450机架,朗宇2212 980KV 1047浆 20A好盈 格氏3S 2200毫安,25C*2 (并联)飞了23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飞Z450 配置 naza v1 Z450机架,朗宇2212 980KV 1047浆 20A好盈 格氏3S 2200毫安,25C*2 (并联)飞了 ...

23分钟???

网友:
第一次飞,就晚上飞?一定飞过类似直升机类的东西。

网友:
看注册应该是老手~

楼主:
以前只玩船,飞机或飞行器,绝对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分钟???

不好意思,13分钟,没注意打成23分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分钟???

猴子,我想整个暴力飞行机,6旋翼适合暴力飞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猴子,我想整个暴力飞行机,6旋翼适合暴力飞行吗?

六旋翼比四旋翼稳得多,载重量也比四旋翼大的多,留空时间也比四旋翼长得多,有飞控限制的话暴力程度和四旋翼差不多吧。暴力的话你飞手动模式,四旋翼和六旋翼都能很暴力的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13分钟,没注意打成23分钟了

嘿嘿!我是说嘛,23分钟要逆天了

网友:
第一次就有這成績不錯加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