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架和调试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8-16):
我打算买个stm32板子,加上6050,做四旋翼

只能把这些绑在机架上了,请问重心必须在机架的中心吗?陀螺仪必须水平放置吗?

还有求推荐机架,电调,电机,我想做个小点的

网友A:
不管你放什么,重心必须平衡,否则飞起来跑偏,重的一头电机吃力发热,陀螺仪要水平放置,并且要校准才行。如果你没有特别的需要,机架200元以内很多,电机2212或2216,900转以内250元4个,电调好赢30 A或40A的先行者,50多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放什么,重心必须平衡,否则飞起来跑偏,重的一头电机吃力发热,陀螺仪要水平放置,并且要校准才行。 ...

我想做个小个头的四旋翼,是不是空心杯电机加mos管也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个小个头的四旋翼,是不是空心杯电机加mos管也行啊?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你好,我问淘宝了,他说我买330的机架,最好配高KV的电机,像2600KV这样的,然后配5045 三叶浆,你说他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问淘宝了,他说我买330的机架,最好配高KV的电机,像2600KV这样的,然后配5045 三叶浆,你说他是 ...

330机架 的话。。。1500左右kv配8寸桨比较多吧。。2208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