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AR6210 接收机天线断了。能自己焊吗?

楼主(2013-08-16):
这个接收是原装的。。地平线卖500多。。。用了1年。。因为常换飞机。。天线断了。。。
观察了一下。。。这个天线并不是带屏蔽层的*B上卖的FUTABA那种,只是多股镀锌的线,联系地平线卖家。说天线定货要一个月(鄙视一下,说一个月应该是要准备宰我了吧)

我不是无线电高手。。但基础只是还有点。。如果能找到这种线。。更换应该没问题。。焊点虽然小,我有更小的烙铁头。。
现在就请教一下坛子里的高手们。。。这个线电子市场有卖的吗,线的专业叫法是什么、? 更换的长度有没有要求。。阻抗如何测量? 3.17cm这个长度必须要精确到吗?

网友:
沙发要仔细哦

网友:
特氟龙镀银线

网友:
或者随便找根2.4G天线,拆了用里面的馈线,记得把屏蔽层拆了,只留当中的多股线,长度您知道了。

网友:
很简单的,拆开换根就可以了饿

网友:
长度是需要精确的

网友:
长度必须精确

网友:
那么复杂吗

网友:
肯定买不到好的成品,山寨接收用的天线就很差劲,自己DIY还可能

楼主:
3.17啊。。这个长度如何用尺子精确到啊???还有,,这个长度就是裁一根这么长的焊上去。。。还是焊玩以后留这么长在焊点以外!!!

网友:
我感觉焊完了以后在量长度

网友:
尺寸要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