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1有电源模块供电,电调信号线要除去红线吗

楼主(2013-08-16):
好上

楼主:
是不是可接也不可接

网友A:
电调接信号线就行

网友B:
地线(负极)也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接信号线就行
我意思是已有电源模块供电,电调有BEC输出有红线要不杯要去除

网友C:
建议说是去掉,但我认为去不去无所谓,我就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