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刷ER9X固件后原有的右手油门变成左手油门即美国手

楼主(2013-08-16):
新购的富斯9刷ER9X固件,刷完后发现原有的右手油门变成左手油门,通过菜单中的模式选择更改油门也没有,哪位大虾知道怎么弄吗,望指点!

网友:
混控里面改,同用FS9,er9x路过。

网友:
这个事情,证明你这控,原来是左手油门的。只是改手了。在混控里面改吧。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改哦......不是在混控里面改  当然混控改貌似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设置里面改哦......不是在混控里面改  当然混控改貌似也可以

系统里面改不了。你肯定没有用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系统里面改不了。你肯定没有用过吧。

呵呵 连改手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谁没有用过或者不会用呢?
长按+号进入系统设置 在第一页最下面 就是改手
美国手 日本手 中国手 还一个是什么呢 一共是4个手可以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连改手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谁没有用过或者不会用呢?
长按+号进入系统设置 在第一页最下面 就是改手
...

你好,我的富斯9是美国手,我想改日本手,怎么按你的方法改不过来呢?求指点啊。。。。麻烦你加我一下教教我可以吗QQ476687367

网友:
我想跟你换啊,我的是美国手新买的富斯9

网友:
每次刷机之后都要重新选择摇杆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的富斯9是美国手,我想改日本手,怎么按你的方法改不过来呢?求指点啊。。。。麻烦你加我一下教教 ...

自己研究吧 他那是软件问题 你这是硬件问题 想改日本手你要拆机对换左右两个摇杆 然后再在系统里面进行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连改手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谁没有用过或者不会用呢?
长按+号进入系统设置 在第一页最下面 就是改手
...

无语。楼主就是这个办法试过不行才上来求助的。所以我才让他在混控里改的。你那个办法是最基础的,你觉得我们可能会不知道吗?不懂就不要装懂。连楼主的标题都没有看清,在这里乱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楼主就是这个办法试过不行才上来求助的。所以我才让他在混控里改的。你那个办法是最基础的,你觉得 ...

看看我在4楼发的什么哦... 谁没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语。楼主就是这个办法试过不行才上来求助的。所以我才让他在混控里改的。你那个办法是最基础的,你觉得 ...

自觉与众不同~~说话就都带着粪渣

网友:
请用epee重新刷机就可以了,这个是因为没有清空eeprom造成的,刷机时要清空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