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如果没有GPS还剩下什么功能了
水滴!

楼主(2013-08-16):
是不是只有平衡仪的功能和高度悬停的功能了,
还需要陀螺和定速仪么

网友A:
除了定位和定向吧... 定高还有气压计

网友B:
没有gps就像个平衡一样

网友C:
就是不能定位,那也就不能够返航了

网友D:
就感觉很普通了

网友E:
也能用姿态模式飞。。。就定不到那么准了,还有一切需要GPS的功能用不了,

网友F:
我认为陀螺仪和定位仪仍然是必须的。

网友:
陀螺和定位WHK里面不是有么,我现在用的是401 ,是不是可以不用了

网友G:
期待解答正打算入个

网友H:
你是想玩直升机还是想玩航模摄影

网友I:
和定位有关的功能统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