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传横向波纹怎么消除??

楼主(2013-08-16):
求教图传横向波纹怎么消除??图中的横向波纹怎么消除,我是5.8G 1W的图传。直接接的3S电池供电。摄像头的供电也是由图传分出来的。怎么消除这个波纹,求知道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
我加了个稳压模块就解决了,不知道LZ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
是否是视频线过于靠近图传感应的。可以尝试加铝锡胶带隔离

网友:
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是电源滤波不良纹波系数过大

网友:
会不会是其他无线电干扰的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干扰,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
电流干扰

网友:
在电线上加个磁环,如果你的摄像头是图传供电的话,图传端再加一个,应该可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流干扰,单独供电试试!!

我用的就是单独的电池供电

楼主:
没接遥控,就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
避免炸机,来了就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