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遇到一个问题比较纠结,大家给出点主意。

楼主(2013-08-16):
如图所示,灰白色的部分都是现有的东西,蓝色那个方块是需要做的。左边的就是按照现有的底座,长度630,Y线轨500行程250,那么主轴就要探出250,立柱是130*130,这个蓝色垫块要达到80--100mm。整个探出的会不会太多?立柱刚性会下降太多吗?
而右边的方案,就是缩小Y轴行程,变成180左右,底座也切去120左右,这样蓝色垫块只需要30mm。
我自己倾向左边的,如果立柱发现刚性不够,再贴上钢板进行补强。当然右边的也有优势,刚性好一点,工作台离人近一点,占用的空间还小一点。
大家发表下意见啊。

网友A:
单立柱主轴都探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立柱主轴都探的远,

现在这个块块都不好找。。。加工一个贵死啦

网友:
也有过同样的纠结,哈哈

网友:
不如搞成龙门的,看着也结实啊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立柱,侧面很杯具啊,刚性不足。我想在侧面加两块8-10的钢板补强,不知道效果会咋样

网友:
如果实操的话右,要数据就随便

网友B:
为何不舍弃Z轴这块托板,直接在立柱上铣槽安装导轨丝杆安装在立柱内部,直接做一个主轴座多好,估计主轴座也就和那托板重量差不多了,看着也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舍弃Z轴这块托板,直接在立柱上铣槽安装导轨丝杆安装在立柱内部,直接做一个主轴座多好,估计主轴座也 ...

如果直接在立柱上安装线轨的话,主轴座就要做的非常长,受力不是太好,我考虑让轨道靠近主轴一点比较好。另外自己安装线轨比较麻烦恐怕安装精度不够,丝杆放在立柱里面我不认为是个好办法。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立柱刚性不够,我还是准备做两块钢板上去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