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头、母头和正负极之分

楼主(2013-08-16):
请教各位模友,XT60相对应的公、母头是分别连接哪一端?电调还是
电池
一端?对于XT150来说,相应的正负极和公母头的对应关系是?

网友A:
公头一般在电池,不容易短路。其实都无所谓!
精力不用花在这上面

网友B:
电池端是母的

网友C:
有JJ的一定是公的啦

网友C:
电池一般都配好的

网友D:
电池端必须是母头,不然两极端子长长的露在外面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