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高级校准问题

楼主(2013-08-16):
如图,才插电连接电脑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断电一会再试咯!!一定要把飞机水平放置喔

楼主:
温度一点都没有啊,奇怪了。

网友A:
你确定pmu什么的都没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pmu什么的都没接错?

确定,原来都正常,就是升级以后就出现了。

网友:
断电,10分钟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原来都正常,就是升级以后就出现了。

我那套升级完固件后也提示要进行高级校准,但是没出现你那主控过热的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几位,热心人!!!后面没有管提示,直接就校准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飞起来一切正常。先不管了

网友B: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好的,就是不明白,刚插电就出现温度高的提示,飞控一点温度也没有,其它到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就是不明白,刚插电就出现温度高的提示,飞控一点温度也没有,其它到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温度“高”是相对于正常工作温度来说的,不至于摸到烫手

网友:
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C:
有幸见到大疆技术支持  V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幸见到大疆技术支持  V4。。。。

倍感荣幸!!!!

网友:
依照指示及可,我也出現過一次

网友D:
我也是这样,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样,不知行不行,

依照指示斷電五分鐘一定行的,軟體建議開著
如果把軟體關了,有可能五分鐘過後再次插上高級校準時
軟件又會再叫您等五分鐘

网友:
我开着空调也经常那样提示

网友:
虽然还没遇到此问题,但看过这帖子就知道了。万一将来遇到,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LZ是在热带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是在热带地区

在北极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温度“高”是相对于正常工作温度来说的,不至于摸到烫手

我是反复测试,都是提示温度高,断电一天都没用,不过在无数次点击确定下,还是可以校准通过,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玩意 太 敏感了吧。能做的在 人性化点吗。

网友:
我就是一直点回车,直到开始校准为止

网友:
我刚买的V2也一样,估计是固件问题,希望大疆引起重视。

网友:
北 京三伏天我也遇到过,按提示做就好了

网友:
我也一样遇到过。

网友:
可以无视 无影响!!!

网友(2013-09-15):
好文章必须顶~
推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F:
我的也提示温度过高,永远都过高永远没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提示温度过高,永远都过高永远没法校准

不用管了,直接确定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管了,直接确定就行了。

但是一起飞就向左自旋,很难控制不校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是一起飞就向左自旋,很难控制不校准不行

校准前,拿个水泡在飞机,把机架弄平再校准,就可以了。

楼主:
看看楼上一些说的方法就可以进去校准了。

网友:
升级固件以后就这样。过5-10分钟以后再上电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是没有提示必须高级校准

网友(2013-10-25):
不用等的断开从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