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原理 ,很简单,超级简单,一看就明白!

楼主(2013-08-16):
     简析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原理
     四旋翼飞行器相对于常规航模来说,最复杂的就是电子部分。之所以能飞行得很稳定,全拜电子控制部分的功劳。在常规固定翼飞机上,陀螺仪并非常用器件,在相对操控难度大点的直机上,如果不做自动稳定系统,也只是锁尾才用到陀螺仪。四旋翼飞行器与其不同的地方是必须配备陀螺仪,这是最基本要求,不然无法飞行,更谈不上飞稳了。不但要有,还得是3轴向(X、Y、Z)都得有,这是四旋翼飞行器的机械结构、动力组成特性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再辅以3轴加速度传感器,这6个自由度,就组成了飞行姿态稳定的基本部分,也是关键核心部分---惯性导航模块,简称IMU。
再说说电调,四旋翼飞行器有四个桨,两两相对呈十字交叉结构,在桨的转向上分正转和反转,这样可抵消模型自身的旋转。每个桨的直径很小,通常是10寸左右。四个桨转动时的离心力是分散的。不像直机的桨,只有一个能产生集中的离心力形成陀螺性质的惯性离心力,保持机身不容易很快的侧翻掉。所以通常用到的舵机控制信号更新频率很低。四旋翼为了能够快速反应,以应对姿态变化引起的飘移,需要高反应速度的电调,常规PPM电调的更新速度只有50Hz左右,满足不了这种控制所需要的速度,且PPM电调MCU内置PID稳速控制,能对常规航模提供顺滑的转速变化特性,用在四旋翼上就不合适了,四旋翼需要的是快速反应的电机转速变化。用高速专用电调,I2C总线接口传送控制信号,可达到每秒几百上千次的电机转速变化,在四旋翼飞行时,姿态时刻能够保持稳定。即使受到外力突然冲击,依旧安然无恙。

能够用这么少的字把控制原理介绍完,简单吧!

楼主:
沙发自己坐。新手来学习

网友A:
我还以为能解到什么深度呢,原来是给小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能解到什么深度呢,原来是给小白看的

说了是简析啊, 就是很简单的分析了。 够简单吧。

网友B:
你这个只是解析了无自平衡能力的KK类的飞控的原理。我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

楼主所说的KK类飞控,配置了三个陀螺仪,陀螺仪只能输出角度变化的速度,告诉CPU飞行器正在x,y,z轴上往哪个方向旋转,转的有多快,但却不能告诉CPU现在有没有转到水平位置了。一旦飞控检测到飞行器在某个维度上旋转的时候,可以控制电机往反方向出力,这个功能就叫做“自稳”。

由于陀螺仪不能输出当前飞行器所处的角度状态,所以这类飞控不能自动的把飞行器调整到水平状态,这个时候,就需要重力加速度计出场了。

一般加速度计都是三轴的,如果飞行器是水平静止的,Z轴上一直有1G的加速度,x,y轴上应该没有加速度。有了这些信息,飞控就能自动把飞行器控制到水平状态。

一般飞控会把姿态控制杆的角度和飞行器的角度对因起来,松杆,就是水平悬停,往任意方向推杆,飞行器控制姿态到对应角度。这种模式有的叫做“自平衡”,有的叫作“姿态”模式。MWC里面,就是ANGLE,"角度"模式。

网友:
应该说是零度跟大疆

网友:
你牛!我学习了,哈啊

网友(2013-11-05):
学习了 还是有点深 我是初学者 还得加油

网友:
学习了,够简单

网友:
高手  必须顶。。。

网友C(2013-12-21):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是解析了无自平衡能力的KK类的飞控的原理。我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

这样说的话,维持机身水平是靠加速度记实现的?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没有加速度记吧,那它是如何锁尾的呢?

网友:
手动飞行还是需要像飞直机这样经过练习才能悬停的,要不会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说的话,维持机身水平是靠加速度记实现的?直升机上的锁尾陀螺仪没有加速度记吧,那它是如何锁尾的呢 ...

仅仅用陀螺,也能保持水平,只不过把角速度累计起来会有误差漂移,加速度计可以修正xy的误差。但不能修正锁尾误差。四轴依靠罗盘修正z轴的误差。
仅仅依靠陀螺仪锁尾,应该会有慢慢的漂移的,直机长时间人工不修正的话,能保持航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仅用陀螺,也能保持水平,只不过把角速度累计起来会有误差漂移,加速度计可以修正xy的误差。但不能修正 ...

但Z轴也有加速度计Z ,IOSD MARK 2 飞行记录里 有加速度记 X 加速度计y  加速度计Z,如果是罗盘修正,那是GPS 里才有罗盘的吧!难道主控器里也有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