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飞越电机MX 3500KV的轴承型号

楼主(2013-08-16):
求450飞越电机MX 3500KV的轴承型号。小弟先谢了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我的450目前震动很大。该换的轴承基本上都换完了。还是震动大。副厂齿都不平。会不会影响强烈的震动呢?我目测皮传前传齿手动转动看到很不平。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主轴没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没事的吧?

所有轴和整机轴承都换得差不多了。刚刚把尾巴全部拆掉再测试震动都在700+。我用的GV8000。估计除了电机就没什么地方还能有震动了。电机拆开轴承确实有点小小小卡了。

网友:
我用的是龙卷风系统。非常好用。

网友A:
主旋翼头的中联镙丝一定要上紧啊,我刚才也遇到这问题了。就是没上紧镙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旋翼头的中联镙丝一定要上紧啊,我刚才也遇到这问题了。就是没上紧镙丝。

横轴螺丝嘛。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螺丝嘛。绝对没问题的。

不是哦,是旋翼头连接主轴的镙丝。

网友:
大桨的动静平衡做了吗,大齿盘对转齿那块,按你说的那情况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帖子~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9335&highlight=450 ...

太感谢阳台兄了。福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