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在亚拓600打尾巴时候回弹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16):
mb在亚拓600打尾巴时候回弹什么原因?

网友A:
MB上的3按扭,减小到不回弹就可以了,是锁尾杀车问题,,

网友B(2013-12-23):
回弹问题就多了 看配置 看机械。 你要是把3号旋钮调太低, 最后调的锁尾没有硬度了。 也就是说刹车太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