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首飞炸鸡,新手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2013-08-16):
机器装好了几天,我这边下雨,没法试飞,今天下午刚好停雨了拿去试飞,
配置:
      机架:飞越680
      电机:4822  390
      电调:铂金30A
      飞控: naza lite
      螺旋桨: 1238碳纤维
      电池:   6S 5200

今天试飞没注意用了手动模式, 向左侧翻倒损失两只桨。
电机座也做了平衡,桨也做了平衡,飞控按着泡泡大师照着调的。。

网友:
交学费了

网友:
手动模式炸鸡很正常

网友:
总是要炸的,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还没有飞起就直接翻倒

网友:
naza设置要么线没有插对

网友:
不仅仅是学费没教够  最主要是不天天坚持来这里学习

楼主:
接下来要怎样检查,,学费要往那里交,
我准备买个电调控制卡,一个一个电调从新设定过。。

接下来该怎么办!!!!

网友A:
哇,,好可惜啊,,我玩四旋翼,就是全部设置成平衡模式,,不用3D,不用手动,全部是平衡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好可惜啊,,我玩四旋翼,就是全部设置成平衡模式,,不用3D,不用手动,全部是平衡模式

那多没劲。

楼主:
这次炸鸡,是不是手动模式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多没劲。

不好意思,,我玩四旋翼就只玩FPV,用直升机玩3D

网友C:
手动模式  没有任何平衡计算

网友:
多炸几次就好了

网友:
只因功夫不够深啊

楼主:
我想知道这次是什么原因炸鸡的,,不想下次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新手玩兔子都不见那么容易炸!楼主还是玩高级货的呢!

楼主:
要怎么办,,求大神帮忙

网友:
可以入学 学习:新手学习
qq群:195158320
  免费哦……

网友:
手动模式炸鸡正常啊,没什么怎么办的

楼主:
这次太大意啊,,炸鸡才发现是用手动模式的,,气死

网友:
感度默认就好啊

网友:
看来新手难度不小哦

楼主:
首飞就炸,那还怎么么玩啊。。。广州这边有没有大神,请教下。。。

网友D:
你调的那个感度看着就蛋疼,太高了,新手,玩个默认值100%就行了,我估计你连感度是什么意思都还没理解吧
另外,NAZA LITE这东西呢,建议通电后在地上放个几分钟再飞
还有就是电压报警里面,电池的S数一定要选对

注意以上三点,想炸鸡都难

网友E:
应该和手动关系不大!
检查电机和桨有没有搞反的!
再有,你起飞前预热了没?插上电就飞肯定翻倒!

网友F:
劝楼主一句话, 如果从来没有玩过模友级的多旋翼, 不要一上来就搞这种配置, 炸鸡是一定的, 先玩玩玩具点的四旋翼, 找到感觉了再上也不晚, 而且可以少交学费。

再说你为什么把太速调这么高, 中间建议速度就可以了,还有对一个新手来说你把感应度一下调这么高, 这不是找S嘛。建议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说明书摆在那里是有用处的, 不是摆设。

网友G:
不用纠结了,手动模式不是新手能飞的,特别是没有直机经验的新手。飞起来必炸!!

网友:
为炸机怎学得会

网友:
我也是690,,。有个电调出问题炸鸡了。下次注意手动。。我以前玩DJ550 也是你这样。放在手动起飞 就直接炸鸡损失5个电调。手动不是常人玩的。

网友:
gps很脆弱用海绵保护在试飞好小心炸鸡把它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的那个感度看着就蛋疼,太高了,新手,玩个默认值100%就行了,我估计你连感度是什么意思都还没理解吧
...

那感度,我是看学明书的推荐感度调的,现在调回了默认值了。感度就是反应速度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劝楼主一句话, 如果从来没有玩过模友级的多旋翼, 不要一上来就搞这种配置, 炸鸡是一定的, 先玩玩玩具点 ...

电调转速要是没有调高,电机不会同步起动啊。。

楼主:
用手动模式,真的一定会炸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和手动关系不大!
检查电机和桨有没有搞反的!
再有,你起飞前预热了没?插上电就飞肯定翻倒!

真心同意你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和手动关系不大!
检查电机和桨有没有搞反的!
再有,你起飞前预热了没?插上电就飞肯定翻倒!

我就是起飞没有预热,插上电就飞。。。翻倒

网友:
我第一次上手也是飞550,手动起飞结果可想而知。就损伤两个桨,运气还可以

网友H:
还是不要用手动起飞,新手以小心为妥。

网友I:
手动模式应该就和直机搭配3轴陀螺仪的手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动模式应该就和直机搭配3轴陀螺仪的手感差不多吧。

我用手动模式,还没有飞起就直接翻掉,用手动模式,是一定飞不起。还是有些东西我没有调好。才会导致炸鸡。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手动模式,还没有飞起就直接翻掉,用手动模式,是一定飞不起。还是有些东西我没有调好。才会导致炸鸡 ...

这东西不是你一推油门他就垂直飞起来的,检查下电机转的方向,线有没有接错,还有电调一定要校准油门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不是你一推油门他就垂直飞起来的,检查下电机转的方向,线有没有接错,还有电调一定要校准油门行程 ...

重新检查过,准备第二次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检查过,准备第二次试飞。。。

祝你爽飞

网友:
   配置不错!炸了有点可惜,不过都是由生炸到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要怎样检查,,学费要往那里交,
我准备买个电调控制卡,一个一个电调从新设定过。。

我用NAZA M,铂金30A不用设定卡设定都可以。

网友J:
和你一模一样的配置,加了图传,无刷云台,和nex5n,连电池起飞重量3.5kg,Naza lite的参数分享给你参考220 220 120 180  100  100,以安全飞行100多个起降非常平稳

网友K:
你都说了,手动 模式了。当然炸了。手动模式是全手动平衡,需要自己飞稳。 一点基础都没有,谁这么不负责任介绍你刚开始就搞这么大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和你一模一样的配置,加了图传,无刷云台,和nex5n,连电池起飞重量3.5kg,Naza lite的参数分享给你参考 ...

谢谢你,你用多大的桨,1238桨会不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都说了,手动 模式了。当然炸了。手动模式是全手动平衡,需要自己飞稳。 一点基础都没有,谁这么不负责任 ...

这次交学费了,试飞没注意用了手动模式,装6旋翼只想一步到位,

网友:
我飞手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用多大的桨,1238桨会不会小

我用APC1238感觉已到极限,再大桨距太小了,680机架也就这样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次交学费了,试飞没注意用了手动模式,装6旋翼只想一步到位,

玩多旋翼, 光想着一步到位, 又没人手把手教。 这么直接搞六旋翼是对自己对别人的生命与财产不负责任。 如今卖家也越来越不厚道。唉。
手动模式是玩轴的基础功。 练好飞手动的明显就跟直接上好飞控飞半自动的不是一个档次。
以后起飞都检查好了,要心理有清单 哪些细节。。 遥控复位—开控—飞机通电—飞控开机检测、gps定位-检查环境 - 起飞。 这是一个基本顺序,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多旋翼, 光想着一步到位, 又没人手把手教。 这么直接搞六旋翼是对自己对别人的生命与财产不负责任。  ...

太谢谢你了,现在终于知道上次炸鸡是什么问题了,原来铂金电调没有UBEC,无法直接进行油门行程,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进行油门行程,今天都弄好了。。明天再去试飞!!

网友K:
调油门行程有声音反馈,你没声音反馈怎么调好的油门行程? 另外, 还是你 手动 起飞的原因吧?就算没行程,自稳下也是能保证不炸得那么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油门行程有声音反馈,你没声音反馈怎么调好的油门行程? 另外, 还是你 手动 起飞的原因吧?就算没行程, ...

之前那些人说将电调线连接到接收机3通道,,开控油门最高,上电。响二声,油门关下,  这个方法对一些电调有UBEC的可以,但是铂金的电调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才行。。所以搞得我油门行程一直没调好。。气晕,,,,现在调油门行程有声音反馈了,

上次再加上用手动模式,想不炸鸡都难。。。

网友K:
就是有声音反馈才能调好,你以前有声音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有声音反馈才能调好,你以前有声音反馈?

之前没有听过反馈是什么声音,已为会叫一下就好了, 今天才知道电调反馈是什么声音,之前那些老魔没有说铂金电调要给接收机供电才能调,被害死了

网友:
这学费有点贵啊···

网友L:
我和你一样的电调,开始不懂,调完居然油门最低狂转,后来改了控的参数才好。
新手摸索挺不容易的,各种坑,至今还没有飞起来,就绑着哑铃放放电免得电池死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和你一样的电调,开始不懂,调完居然油门最低狂转,后来改了控的参数才好。
新手摸索挺不容易的,各种坑 ...

是啊,刚开始没人教,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就是开始不了解设备而已,买多几对便宜桨,炸多几次想不懂都难,

网友:
   应该不是新手!练手用这好的配置,眼红啊,条件不错,是玩航模的主。

楼主:
现在一天炸鸡鸡两次。。。

网友:
慢慢潜水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和你一样的电调,开始不懂,调完居然油门最低狂转,后来改了控的参数才好。
新手摸索挺不容易的,各种坑 ...

自己建个文件夹多搜集点资料。多问多学。。

网友:
损失不小啊

网友: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
现在己经成功起飞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2013-09-24):
新手上这么好的设备 伤不起啊伤不起

网友:
经常撸撸就好了

网友:
飞控的问题

网友(2013-10-26):
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手动模式的开关打开,打杆起飞,还没离地就翻了。  想买套你的这个配置, 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QQ 564960433

网友M:
引用 网友G:
不用纠结了,手动模式不是新手能飞的,特别是没有直机经验的新手。飞起来必炸!!

弱弱地问,直机8面过关能手动玩4旋翼吗?我装好了一台4轴,调好了还没飞

网友:
引用 网友M:
弱弱地问,直机8面过关能手动玩4旋翼吗?我装好了一台4轴,调好了还没飞

那是可以的了。只是首飞要小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不要用手动起飞,新手以小心为妥。

请问手动就是没有定高啊, 他还是有自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都说了,手动 模式了。当然炸了。手动模式是全手动平衡,需要自己飞稳。 一点基础都没有,谁这么不负责任 ...

请问手动就是没有定高啊, 他还是有自稳的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手动模式  没有任何平衡计算

请问手动模式 在什么情况 飞啊。   是飞3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请问手动模式 在什么情况 飞啊。   是飞3d吗?

手动模式就不是新手上大设备用的。 要么是一开始练手 飞小飞机。  多旋翼一般讲究稳,不会用手动模式。
可以说是飞3d用,但是没人会这么用,或者说很少人有这么nb的技术

网友(2013-11-26):
这么豪华的配置,换飞控吧,上naza V2.

网友:
楼主  血的教训呀!

网友:
出来飞,总是要炸的!

网友:
和我当初入门一样,没人教自己研究,地上打转,然后就自己飞走了

网友:
谁没炸过啊,修好再飞吧,多积累经验。

网友:
新手直接上六轴??

网友:
你是土豪吗........

网友:
naza很稳的,楼主开启GPS模式试试,或者是姿态模式,应该是手动模式炸机的

网友O:
飞越680图纸上的电机顺序与naza的不同,一定要注意,应与naza的排序为准

网友:
是不是有一边的桨方向反了,今天我大意了,也是起飞侧翻,拿起来一看, 装反两个桨。。。

网友:
起飞以哪种模式最好,安全呢

网友:
电机KV  390 配1238

网友:
楼主飞姿态正常吗?
lite装大机架上还好飞吗?看说明书建议650轴距一下的机架。

网友(2014-01-22):
引用 网友O:
飞越680图纸上的电机顺序与naza的不同,一定要注意,应与naza的排序为准

对 我线都接好了 调参的时候发现的 及时更改了 悬啊

网友: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P:
手动炸很正常,我总是姿态飞

网友Q:
hilnai发表于2013-08-16 20:11:18
还没有飞起就直接翻倒
这个我遇到过,细心检查电机旋转方向与桨的正反,还有全局的平衡和力臂

网友R:
飞行前安检很重要

网友S:
每支JJ的结局都是炸机,除非你让它永远睡窝里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