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款亚拓700DFC顶级黑齿

楼主(2013-08-16):
新机起飞2分钟大齿软化,空中扫齿,帖子被移,这种技术讨论的帖子为什么不能发,大家可以一起探讨,这个黑色齿是不是不能暴力飞,如果是这样,以后就飞飞悬停,大家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对他不利的   都会被移走的

什么原因造成温度这么高?

网友:
为什么要移帖子啊?

网友:
首先人家会说你不会装或不会调。然后移帖,正常事

网友:
奇怪了,电机工作的时候本身就会产生热量,如果这点热量就不能抵抗,那yt你就生产个不会产生热量的电机保证畅销,,,,,,

网友B:
补充下,我用YT的电机电调,450.。。飞完2片电池,电机都不能用手碰,一下都不行,很烫,某越的齿轮好好的,没有扫齿啊,

网友:
这天热也不至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他不利的   都会被移走的

什么原因造成温度这么高?

蝎子4530电机,其他机子用这个电机都没事,亚拓黑色齿也是为了暴力电机设计的,如果这点温度吃不消,那还升级什么,还不让发帖

网友:
期待有个结果

网友:
移帖 就不地道了 怎么去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期待结果

网友:
如果不移帖子、会弄黑YT的脸!

网友C:
换黑色齿后,电机齿上沿与电机齿上沿要平齐,否则齿间距太近,可能会发热扫齿。旧的说明书的电机齿安装图是错的。

LZ查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论坛以前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D:
有没炸JJ啊?

网友E:
上的什么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黑色齿后,电机齿上沿与电机齿上沿要平齐,否则齿间距太近,可能会发热扫齿。旧的说明书的电机齿安装图是 ...

安装没有问题,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的什么电机呀???

天蝎星45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炸JJ啊?

我不会熄火降落,炸机是肯定的

网友F:
何止是扫齿了,这都磨平了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天蝎星4530

换个850MX

网友G:
齿间距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止是扫齿了,这都磨平了呀~~~~~

齿软化,都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850MX

不是电机原因,设计有问题,这里我就不说了,亚拓不负责任,实在对不起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承认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间距大了吧

700DFC 齿间隙是不能调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会熄火降落,炸机是肯定的

要设置熄火开关,电机停车会损失少点的。如果太高空也没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机原因,设计有问题,这里我就不说了,亚拓不负责任,实在对不起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承认

我看武汉青山的朋友都是黑色齿,没有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你是不是大齿的间隙没有调好!

网友:
这么严重啊~

网友:
可能有沙石入了黑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武汉青山的朋友都是黑色齿,没有这个出现这样的问题哦,你是不是大齿的间隙没有调好!

这个齿间隙怎么调

网友:
有一点点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没有问题,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刚才就在跟你说电机齿的高低会影响齿间隙,你说不会犯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就在跟你说电机齿的高低会影响齿间隙,你说不会犯低级错误?

这个都是平的,安装没问题,我再说一次,安装没问题,这个扫齿不是我一个扫的,只不过这些东西亚拓不让发帖,我两个帖子在亚拓版块都被移出了,还被警告封ID,厂家为什么不接受不承认这么一点小齿盘,里面应该有原因吧

网友H:
4530的马达扫齿轮太正常了,扫是正常的,不扫不正常了,尤其现在的炎炎夏天40几度天,当初看薛童铭常备齿轮一组还4525,LOGO那个没有因为4530扫过,LZ每个起落下来要转动大齿***概1分钟时间等马达座不烫手了,再飞,不能放哪里产长时间,否则这个齿轮点就是高温点,我看到薛童铭每次下来都是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不热为止。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30的马达扫齿轮太正常了,扫是正常的,不扫不正常了,尤其现在的炎炎夏天40几度天,当初看薛童铭常备齿轮 ...

第一块电飞了,已经休息了40多分钟,中途还拿去充电了,电机都凉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块电飞了,已经休息了40多分钟,中途还拿去充电了,电机都凉了

放哪里不转动大齿轮没有用的,要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他散热,这个是薛童铭飞4525 100多个起落的经验,否则必扫只是时间问题,不转动大齿轮,下来的时候马达4530温度高达200度,连马达座都烫手摸不上去,这个时候整个大齿轮就是和金属马达齿咬合的2-3节受热,等你再飞的时候就从这2-3节齿轮开始扫,结果就是你的齿轮再造一个,不信你可以做个试验,下来不动马达做个记号,你看看下次齿轮从那个点开始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哪里不转动大齿轮没有用的,要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他散热,这个是薛童铭飞4525 100多个起落的经验,否 ...

为什么X7不扫 同样的电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X7不扫 同样的电机

X7也一样扫,只是时间没到,油王的FACE BOOK上面就说过,让他飞的不安心的一大原因就是4530太热扫齿轮

网友:
呵呵,全扫了,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机原因,设计有问题,这里我就不说了,亚拓不负责任,实在对不起消费者,自己的问题不承认

慘..還買了一套新的.

這坑爹貨比白齒都貴上幾陪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700DFC 齿间隙是不能调整的

500 , 600 ,700 ,800 都一樣..不能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 , 600 ,700 ,800 都一樣..不能調的

以前老款500能调,新款不知道,600以上都是不能调

网友J:
这个跟黑色齿没有关系.问题出在lz使用了天蝎星4530.不是原装配置出问题了.亚拓是不负责任的

网友K:
建议用800mx电机,温度要比750,蝎子都要低很多,一款好电机,不解,800为啥比750温度低很多?

网友:
磨的还不够和谐,还有那么几个齿 好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跟黑色齿没有关系.问题出在lz使用了天蝎星4530.不是原装配置出问题了.亚拓是不负责任的

以前亚拓是白色齿,现在出的黑色齿也是为了暴力飞行升级的,4530在其他品牌的机子上面都没事,估计亚拓质量还是有问题,不然干嘛不让发在亚拓版块,一个齿盘就搞的要封我ID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用800mx电机,温度要比750,蝎子都要低很多,一款好电机,不解,800为啥比750温度低很多?

800MX我怕磁铁掉了,他们也不会给你保修
800MX掉磁铁也有很多了

网友:
大飞机不常飞 , 暂时没掉过磁钢 , 我有3架800mx , 黑色的那款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我用YT的电机电调,450.。。飞完2片电池,电机都不能用手碰,一下都不行,很烫,某越的齿轮好好的, ...

你的450MX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黑色齿后,电机齿上沿与电机齿上沿要平齐,否则齿间距太近,可能会发热扫齿。旧的说明书的电机齿安装图是 ...

总算有个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哪里不转动大齿轮没有用的,要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他散热,这个是薛童铭飞4525 100多个起落的经验,否 ...

有这么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哪里不转动大齿轮没有用的,要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他散热,这个是薛童铭飞4525 100多个起落的经验,否 ...

我明白了!是LZ没有用850MX的错!是天蝎星4530的错!

网友:
都在怪天蝎星4530!总在说要用800MX/850MX!别的机没扫就说是时间问题!ALIGN的品質是全世界最好的!

网友:
对  ALIGN  没偏见 ! 只是那些   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明是你自己的問題,怎麼能怪廠家呢
ALIGN的品質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个日本人的孙子也来5i论坛发帖了!---我说李登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X7也一样扫,只是时间没到,油王的FACE BOOK上面就说过,让他飞的不安心的一大原因就是4530太热扫齿轮

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你的450MX很烫?

就是那种烫的手都不能摸一下那种,我的是45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那种烫的手都不能摸一下那种,我的是450M

哦,我的750MX很烫,但450MX好得多……

网友:
那看来以后飞完之后还得把大齿盘卸下来呀!要不就设计个小电机安在大齿盘旁边慢悠悠的一直转着!防止热化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蝎星4530

这就对了~ 谁叫你不用亚托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明是你自己的問題,怎麼能怪廠家呢
ALIGN的品質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的名字还好意思说LZ,滚回日本吧

网友N:
之前也有很多蝎子电机把logo的齿轮飞化的  蝎子电机的烫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必要的散热措施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之前也有很多蝎子电机把logo的齿轮飞化的  蝎子电机的烫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必要的散热措施还是需要的

有一个模友分析的很对,这个齿没有融化,是直接扫的,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融化,现在仔细一看,不是软化原因,融化的齿不是这样,估计是动力太猛了,飞的太暴力了,新机要测试强度,所以比较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模友分析的很对,这个齿没有融化,是直接扫的,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融化,现在仔细一看,不是软化原因 ...

这也不算新机了啊  黑齿也不是上市一天两天了  有这个飞机和齿轮的人也不是少数   我自己就在飞  还是白齿  也没啥事   可能我比较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哪里不转动大齿轮没有用的,要不停转动大齿轮,直到他散热,这个是薛童铭飞4525 100多个起落的经验,否 ...

你说电机温度200度,你是什么单位,我们用测温枪测的温度是78度左右,最暴力飞下来马上测试的,手碰电机不超过1秒,烫的受不了,实际温度是78度
你说的200度碳纤侧板估计都软化了,今天再次测试,这个与温度没有关系,是亚拓侧板电机座孔位精度问题,自己改装了就好了,齿的质量也稍微差了点

网友:
是电机发热后,主轴也发热,热量传到主轴齿,导致大齿被烤化。估计1.主轴齿跟大齿盘咬合过紧。2马达轴承损坏,造成马达发热严重。3,马达进角设置不当

网友O:
引用 网友I:
500 , 600 ,700 ,800 都一樣..不能調的

500为什么不能调呢?

网友:
我估计和LOGO融齿的原因差不多------大齿上下无间隙,哪怕是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500为什么不能调呢?

电机与电机座是固定的孔位,电机座与侧板也是固定的孔位,以前的白色齿装上都是有一点间隙,现在新款黑色齿一点间隙都没有,想要调间隙,只能自己磨侧板的螺丝孔,这次新款存在精度问题

网友P:
200度。。真的假的啊,真的话那什么塑料齿抖顶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P:
200度。。真的假的啊,真的话那什么塑料齿抖顶不住

200度不可能的,侧板都会软化,昨天暴力飞,实测温度78度,手摸不能超过1秒,烫手

网友:
能扫得这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