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cc发动机磨车转速忽快忽慢!求教

楼主(2013-08-16):
新买的DLE20cc发动机今天磨车 同一油门下发动机转速忽快忽慢,求指点!转速相差正负1000转。

网友:
化油器的问题 检查下油路给油顺畅不

网友:
清理化油器啊

网友:
CDI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发动机不外乎三个方面的问题,供油,点火,空燃比。

网友A:
检查一下油门舵机吧!我的DLE30磨车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转速很有规律的变化,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发动机的问题,后来发现油门舵机来回乱动,拆下舵机发现信号线已经断了,焊好后我用纤维胶带把舵机线固定在舵机上,现在一直很好!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汽油机振动比甲醇的大,舵机线末端容易疲劳,建议你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油门舵机吧!我的DLE30磨车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转速很有规律的变化,一开始我也以为是发动机的 ...

对啊,舵机不够力也会有点影响的。

网友:
舵机不够力也会有点影响的。

网友(2013-10-07):
应该没调好

网友(2013-12-20):
您好:有SU27写真图纸吗?发一份吧:
        tangriqiang2003@163.com

网友:
看我这个帖应该能帮上你:
本坛重磅:航模无人机汽油发动机组装、磨合、调试、使用和维护精粹(五篇连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28353

网友:
youzhen 油针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