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avlink协议。

楼主(2013-08-16):
本人刚刚入手一块APM,主要用来是采集数据的,具体为什么大材小用这里就不介绍了。主要是现在需要自己搭建一个简单的地面站,直接通过飞控板自带的USB线和电脑连接,电脑显示飞行器姿态数据。所以肯定就要涉及到Mavlingk协议通信的问题。请哪位大神熟悉mavlink有空帮详细解释下。其他的有关电路的什么的大家就不必多说了,呵呵。本人在线等,请熟悉的大神回复下,我加下Q,好人好报哦。谢谢了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资料..但是说实话...这套协议很复杂..而且apm有自定义的东西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资料..但是说实话...这套协议很复杂..而且apm有自定义的东西在里面

是看到几个资料,但是不能说很多,因为很多内容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格式,具体的通信方式什么的。而且很多都是翻译的还都不是人工翻译。所以参考价值很小。对于我这个初次涉及到这个协议的人,有些都看不懂。现在是通过串口助手直接读取飞控板发来的数据,发现每次都接收到17个数,而且大概有10多个是不变化的,所以不知道具体的数据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看到几个资料,但是不能说很多,因为很多内容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格式,具体的通信方式什么的。而且很 ...

mavlink 有个专门的网站
是英文的..有每个命令的意思..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记得论坛上有个折腾mavlink的。。。你搜搜帖子。。联系下他好了

网友(2014-03-21):
如果只是做数据采集的话,试试mwc吧,基本上看看他的conf工具的源码就知道了,mwc协议很简单

网友(2014-10-20):
哥们,你mavlink协议搞懂了麽。我现在要做一个上位机,也是被这个协议弄得头大了,能不能分享点经验哈~

网友(2015-02-05):
你好,我现在也在学习mavlink,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搭建一个 地面站,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看到几个资料,但是不能说很多,因为很多内容都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格式,具体的通信方式什么的。而且很 ...

你的意思是要找中文的全套资料?怎么可能有啊,自己看APM源代码去吧。我就是看源代码里面有格式。源代码 在github上。

学习到这一地步,英语是必须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mavlink的python库,随便看看api就采集了,不用看协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