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AT125一分为二

楼主(2013-08-16):
AT125买了有半年了,车铣一体真不好用,顾此失彼。
车床还可以,铣床很垃圾,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故将其拆离另外配个工作台,也有模有样。
工作台加底盘有50KG,很重。
原主轴是直径20mm的MT1,,刚好可以换成C20 150 ER20刀杆。
在刀杆上铣个4mm的键槽,这是唯一需要外加工的地方,花了10块钱。
昨天买了个飞刀盘,最少的那种,但刀柄直径也有20mm,
ER20夹头夹不了,就把它车成10mm,飞个平面效率倍增
许多人说AT125只能干塑料木头,其实可以车铁,而且是淬火的。
飞刀盘两头都有中心孔,用2顶尖顶住,用几块钱的所谓瑞士车刀大概车了5、6刀就成型了。
车出来的铁屑是发蓝的,弹到手臂汤死了。
AT125是个不错的玩具,玩玩还是可以的
下面上图: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的125 塑料齿还是金属的?用这怎么样
最近想入手

网友:
不错,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啊,属于能折腾型的。

网友:
刚进一台,准备照您的方法,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的125 塑料齿还是金属的?用这怎么样
最近想入手

我这款是1700的,齿轮是塑料的。三千多的那款齿轮是铁的。
车牙功能不合理,如要车螺距1mm的牙,主轴转一圈,丝干也差不多转一圈,
但是主轴直接由电机带动,跟本不够力。除非加装减速或用手摇。

网友B:
主轴抱紧依靠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抱紧依靠紧螺丝?

用键,和原来的主轴结构是一样的。主轴上的同步轮里面有个轴承,工作时主轴可以上下移动的。
同步轮上面是一个盖子,因为镗轴承孔时没有外径千分尺,最后一刀总是镗大了。
结果要换大一号的轴承重新镗过。这样反复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咬牙买了外径千分尺才搞定。

网友C:
您好,可否请教AT125照您的方法改造遇到的问题,谢谢先,机诫不太懂,1--钻杆上那传动轮有一凸起的部分,是和杆上的凹槽配合使之能上下动和转圈,看您改用铝的大轮那轴如合能出那凸出的部分去和轴杆配合,,您如合搞的,可有卖成品的。或那可加工,电机可买到否,规格,是什么样的。 原机配的那钻的皮带(黄色的)开机不到10分钟就一丝一丝的掉 。卖家服务很好寄来一条,同样的问题不能用,请问您可知这皮带的名称,规格吗,构买时好对售卖方报品名很低级的问题,谢谢您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否请教AT125照您的方法改造遇到的问题,谢谢先,机诫不太懂,1--钻杆上那传动轮有一凸起的部分,是 ...

那带叫  同步带  那个铝轮叫  同步轮  同步带和同步轮是配套使用的   你用的估计是缝纫机的皮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带叫  同步带  那个铝轮叫  同步轮  同步带和同步轮是配套使用的   你用的估计是缝纫机的皮带吧

谢谢您的达复, 我用的那机器原配的皮带,刚试机不到几分钟,那皮带掉渣,一丝丝的开了,卖家又发来还是那样,好像老化了的样子,不是缝机得带,那传动轮您可说一下吗,,谢谢了我正按帖子的办法改造,但机诫上的事懂的太少了。

网友D:
是同步轮  同步轮和同步带就像自行车的链条带动牙盘一样  但它有多种规格  相同规格的带和轮才可以配合使用   你原配的那个黄色的带不是同步带  多数用在阻力不大的传动上

网友E:
请问,这飞刀直径多大?多少钱,配刀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同步轮  同步轮和同步带就像自行车的链条带动牙盘一样  但它有多种规格  相同规格的带和轮才可以配合使用 ...

明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飞刀直径多大?多少钱,配刀片吗?

直径22mm,配2个三角刀片,某宝上买的,42元包邮。
刀片有3刃,可高速切削。比高速钢的立铣刀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可否请教AT125照您的方法改造遇到的问题,谢谢先,机诫不太懂,1--钻杆上那传动轮有一凸起的部分,是 ...

原机皮带节距是5mm的,我查到T5和M5标准的皮带节距都是5mm,不知是否同一样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皮带节距是5mm的,我查到T5和M5标准的皮带节距都是5mm,不知是否同一样东西。

谢谢您的达复。正按您的办法改做,谢了

网友:
改得不错,车铣都有了

网友:
请问那电机是什么规格,那轮我买到了但还要加工,谢谢

网友C:
买来的轮去加工,了还要等,好像老在等待中度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来的轮去加工,了还要等,好像老在等待中度日,,

为什么要拿去加工?125本身就可以加工,车床卡盘反爪刚好能夹的住。
电机我随便买的,直径和车床的差不多。90V,不知功率,同步轮1:4减速(主动轮15齿,被动轮60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拿去加工?125本身就可以加工,车床卡盘反爪刚好能夹的住。
电机我随便买的,直径和车床的差不多 ...

谢谢您朋友,我是刚进入这领地,年龄大本事小,我还不会用车床,(我慢慢的学那)仅仅是爱好这些,真正用处慢慢体会,但就是喜欢,很愿和您聊聊,您看来这方面懂的多,退休5年开始做电子管功放,进2年迷工具,。这些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您的改造的机对我启发很大的,酌模,构思这些乐趣大了去了,我在北 京。希望能联系。谢谢

网友(2014-04-10):
支持一下,不要让它沉了。。。

网友F:
我想请教,原配MT1的刀柄怎么卸下来,上面的螺丝我松了后敲了半天也不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键,和原来的主轴结构是一样的。主轴上的同步轮里面有个轴承,工作时主轴可以上下移动的。
同步轮上面 ...

请教这同步轮中的轴承是什么轴承,

网友:
能折腾型的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 AT125 的钻铣头该怎么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请教,原配MT1的刀柄怎么卸下来,上面的螺丝我松了后敲了半天也不动。

大力敲就是了,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这同步轮中的轴承是什么轴承,

轴承是6205

网友:
老大,我也入手一台AT125,就是缺个尾座上的锁紧扳手,可以帮我拧下来拍个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力敲就是了,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06):
“工作台加底盘有50KG”, 哥们这个是哪里搞的?另外有没有多点照片,最好有后面的。我刚好收了个At125的铣头,正在想着怎么装起来了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改装的很好  支持楼主

网友:
AT125铣头上那个黑色旋钮是微给进?怎摸没看见锁紧主轴的装置

网友H(2015-10-03):
我也有台一样的绿色的125是池州的名称是JH125,想加工螺纹,但说明书丢了,能否帮忙提供下说明书,主要是挂轮的搭配和螺距匹配,谢谢

网友(2015-12-28):
嗯 好 我也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