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索尼7n版换镜头问题,换过镜头的来说说

楼主(2013-08-16):
想换一个蔡司新出的12mm镜头。直径65mm,长,81。能换上去吗?会不会抵住后面啊?

网友A:
测试过了一定会顶到,自检通不过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先断电调整重心,调好了,先拆掉镜头上,机身装上云台,通电自检后再装机身

但我觉得这样非常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了一定会顶到,自检通不过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先断电调整重心,调好了,先拆掉镜头上,机身装上云台 ...

谢谢回复,问问,您用的什么头?我觉得16mm才最蛋疼。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问问,您用的什么头?我觉得16mm才最蛋疼。

还有,镜头比较重,12mm的270g。能否调平衡啊?

网友B:
关键是这样搞了云台就不稳了特别 是高速就有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样搞了云台就不稳了特别 是高速就有抖动了

调好重心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重心也会这样吗?

调好了中心是不会抖的

网友:
没试过。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问问,您用的什么头?我觉得16mm才最蛋疼。

我用索尼的E 10-18mm,广角端时会顶,但长焦端时不会,所以我都是长焦端开机自检,然后再变焦到广角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