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问题了,请大神求助(500pro DFC+mini vbar)

楼主(2013-08-16):
刚入YT500 pro DFC,听说3GX不适合新手,所以要了个safty版的mini vbar(升级5.3),其他电调、马达、舵机都是原厂的。
我组装完,按照台湾刘大川资深模友的设定攻略设定完,结果发现了问题:
四个舵机都不是很听话,(1)遥控器上我不做任何动作时,副翼、升降舵都会慢慢地向下转动,最后到最低点,而尾舵机有时又会慢慢地想尾巴方向转动,转动速度很慢,能听到舵机的转动时轻微的孳孳声。(2)遥控器上的油门摇杆在中立点附近拨动时,螺距舵机会突然跳一下,有时动作小,有时动作大的吓人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请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注:(1)集体螺距按照设定要求,通过改变比例达不到vbar在比例80~100内,螺距在12~14的要求,我是通过调整pitch螺距舵机的行程来达到的;
      (2)循环螺距设定也达不到比例80~110之间,螺距为8度的要求,我是直接填了一个80,这时的循环螺距还有10度,这样操作是不是不太对??
       (3)我的控的JR DSX12 2.4G(DSM2),接收机是RD721(DSM2),接收机和vbar是通过传***立连接的方式(参照下图)。

楼主:
连接示意图

网友A:
因该是一颗问题陀螺,返厂吧,刘先生的攻略里,有关相位的调整方法是错误的,不可照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一颗问题陀螺,返厂吧,刘先生的攻略里,有关相位的调整方法是错误的,不可照搬。

相位的正确调整方法是什么,你有相关的说明书吗,发我一份行不。  daviszj@126.com

楼主:
坐等请高手赐教

网友B:
我也在苦恼中,瑟福升级后,正常模式舵机正常,3D下副翼舵机和你的问题一样,我觉得我没定没有任何问题。3个瑟褔,有2个升级后都出现这个问题,都不敢再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苦恼中,瑟福升级后,正常模式舵机正常,3D下副翼舵机和你的问题一样,我觉得我没定没有任何问题。3个 ...

早知道如此,就不升级了,或者买个德国原厂的。

网友B:
RE: 出问题了,请大神求助(500pro DFC mini vbar)

引用 楼主:
早知道如此,就不升级了,或者买个德国原厂的。

,你是自己升级的,还是已经升级好了的?我的正常模式能飞,3D副翼随时要修正。问题肯定是升级出现的,因为没升级的正常,这个陀螺在没升级前也很好用,我正考虑怎样刷回到升级前版本,真实pro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升级的,还是已经升级好了的?我的正常模式能飞,3D副翼随时要修正。问题肯定是升级出现的,因为 ...

我是买来后,直接自己就升级掉了,然后就开始在500DFC上设置了。

网友(2013-09-23):
不懂楼下继续

网友(2014-02-23):
我的也出现你这种情况!就是整体螺距在软件上调到80飞机螺距就是16度,循环螺距也调到80飞机循环螺距龟然是14度,这种情况叫我飞啥呀!都是没一个能解决!到了我在遥控上把整体螺距调了限位飞机螺距可以到了11度,在遥控上限循环螺距后也可以到了8度,但是这下好坑爹呀,打副翼或升降杆后舵机反应就是蜗牛级的...

网友:
严重怀疑DFC能不能用v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