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头发黑怎么办?

楼主(2013-08-17):
好像在坛子里看过,1000的锂电,XT60插头用了20几个起降,飞机电源的插头和
电池
的插头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发黑(氧化?)现象,据说这样会影响电的正常输出使用。是吗?该怎样清洗?每次接触的时候貌似有打火的现象和声音。该如何避免?请前辈指正!

楼主:
是10000的锂电,打错了

网友A:
发黑就是氧化了,接触电阻大了,接头会发热的。要防止打火可以在电源线上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先接通电阻,再插XT60插头将电阻短路。

网友B:
XT60要经常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