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做到

楼主(2013-08-17):
同样大胆方法

楼主:
万分感谢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详细设置步骤 最好图文并茂 万分感谢

这个问题确实很小白啊,建议LZ多潜水哈
不知LZ是什么机,一般来说,将两个副翼舵机用Y线连接插到副翼通道即可。通道多的话也可以用混控,不过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B:
副翼接2通道呀

楼主:
就是不知道把其他通道变成副翼通道 接收是8通的
找半天也没相关贴子 有相关贴子的朋友给个连接吧 谢过 谢过

网友:
先把遥控器调成固定翼模式,再看说明书对应通道,y线连接2个舵机,通电,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接2通道呀

我小时侯飞固定翼,副翼接“1”通道呀!什么时侯变“2”通道了!中央有文件吗?
升降改接哪了?

网友C:
你买一根“Y线”把两个副翼舵机并联,然后接通道“1”就行了。
你要是襟副翼混控就是另外的事了!!

网友:
华科尔的第一通第二通道是相反的

网友:
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详细设置步骤 最好图文并茂 万分感谢

国外讨论发贴求助一般结尾是 any input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任何回复均万分感谢” ,你倒好,描述自己的问题时就一句话,却要求别人给你图文并茂,这行文的口气有点不太妥吧。 你应该自己先图文并茂的说明自己的问题,别人才能更好的帮助你。否则大家连你到底有多少个舵机控制幅翼?用的多少通道的接收机?接线用了什么 方式都不清楚,怎么 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一根“Y线”把两个副翼舵机并联,然后接通道“1”就行了。
你要是襟副翼混控就是另外的事了!!
...

上将啊

网友(2013-11-10):
Y线就是一个通道向两个舵机发送二个相反的信号,看不懂就继续潜水
教你混控估计还是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