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云台怎么样,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3-08-17):
就是这个云台,有人在用,怎么样?强度如何?电机怎么样?结构反正都差不多,主要精度及电机还有强度了。望用过的或者了解的说说。

网友:
没用过就知道价格不贵 性价比很高

网友:
看着不错,但是线都在外面的?

网友:
拿分,走人。楼下回答

楼主:
谢谢各位帮顶,有用过的也来说说看。

网友:
不懂,,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这么久以来对铝云台的研究了解,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铝件厚度没5MM以上 强度不够,再加上是单边  更 ...

换马甲了?从头到尾那下三烂的手法,很让人,赚钱手不要了,脸也不要了?是该云台抢你生意了?

网友:
还可以,看你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B:
我调这个云台的视频,给你参考一下,这云台最方便的就是重心调整。
?x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调这个云台的视频,给你参考一下,这云台最方便的就是重心调整。?x
?x

我也买了,前天到的。昨晚装好,不过我是三轴的,可以分享下你的设置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前天到的。昨晚装好,不过我是三轴的,可以分享下你的设置参数吗?

没问题,晚上截图给你,不过我的是2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晚上截图给你,不过我的是2轴的。

谢谢!加我下扣扣,或者您的扣扣给我我加你1658978694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复制粘贴请勿回复)。

网友B:
这个云台要改造一下才能把功率调上去,改造很简单,就是利用固定传感器的那个螺丝位加一块板上去压着相机,附上改造照片、利用飞越810电池板改造的云台固定板及参数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要改造一下才能把功率调上去,改造很简单,就是利用固定传感器的那个螺丝位加一块板上去压着相机, ...

看过必顶!

网友:
看到PID三个字……头瞬间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要改造一下才能把功率调上去,改造很简单,就是利用固定传感器的那个螺丝位加一块板上去压着相机, ...

非常感谢,昨晚装了云台,在焊2块控制板,搞死啊,那么细的线,谢谢XJW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