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机架改高脚架问题!

楼主(2013-08-17):
想问问大大家这款机架有什么方案改个高脚架!想改个高点的脚架挂HD19的云台~有的请解答一下~

网友A:
用XA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A的脚架

什么是XA脚架~有图吗?

网友B:
用蟹脚不就行了

网友:
用大疆的。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4869

网友:
自己搞三片长点的铝片折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楼主有福气了,我刚好是这个QU4D,哈哈~~~

网友C:
看图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请问QU4D还可以用那款高脚架改进去

网友:
某宝上面买得,通用脚架,但要在底版钻孔上螺丝
90多块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请问下:好像XA脚架是要在中心板下加挂载杆的,然后脚架再装到挂载杆上。是这样吗?如果是,似乎重了些。QU4D轴距很小,大功率电机是无法用的,载重量不大。

如果不是,能给个如何将脚架装到中心板上的细节图吗?

有没有无需装挂载杆,直接可将脚架固定到中心板上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蟹脚不就行了

蟹脚好像没有管径16MM的,QU4D的机臂管径是16MM的。

网友C:
管经最多就10mm

网友:
很轻的,放心,我飞了很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经最多就10mm

哦,我的那款是直径16MM的。原版的好像也是16的

网友:
反正当时买好像是95,不错,很好用,QU4D的脚太矮了,在不平的地面降落时,会碰到电池,我也碰穿了一个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求改造清单~做好在TB给卖家的清单链接我~谢谢最好加Q聊:3054705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话

可以教教我怎么改高脚架吗?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904884455
买这种脚架,然后在底板钻4个控,上螺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904884455
买这种脚架,然后在底板钻4个控,上螺丝,搞定!

可以拍一下你的底部怎么固定的照片我看看吗?

网友C:
明天吧,飞机不在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吧,飞机不在手上

好的,你可以加一下我的QQ吗?或者我加你,你的Q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吧,飞机不在手上

我的QQ:30547057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拍一下你的底部怎么固定的照片我看看吗?

这个只能卡两个塑料脚架而没有挂载件挂不了云台的,你可以考虑飞越680挂载架部分或买配件改装原机云台把云台支在前面.
为省事的话淘宝搜 云台减震高脚架套装 .的机架要打孔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能卡两个塑料脚架而没有挂载件挂不了云台的,你可以考虑飞越680挂载架部分或买配件改装原机云台把云 ...

谢谢你的建议~
你改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睇野啦~~~~~~

你改了无刷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哈哈哈哈哈

不过我买左呢款脚架~唔知得唔得呢~你个QQ几多我加你~

网友C:
这个太复杂,被我否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太复杂,被我否定了~~~

可以站内信我一下你的QQ号码吗?我的QQ:305470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