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请教,我要给 遥控发射器电池充电 使用的是B6充电器,在此模式下还是充不了电,请教各位是哪个地方设置错了?就1S电池3.8-6V

网友A:
这个是锂电平衡充7.4V。如果你没有用平衡插的话按第二个键DEC。LIPO CHARGE这个是直充

楼主:
这个电流该设置为多少啊!

楼主:
试了下 还是报警啊  BATTERY CHAECK OVER VOLTAGE

楼主:
AUTO 模式居然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锂电平衡充7.4V。如果你没有用平衡插的话按第二个键DEC。LIPO CHARGE这个是直充

正解    我的电流用大了 冲1S 电 经常报警。。

网友:
不会不能乱来,到时候烧家了
看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该设置为多少啊!

1。5A够了

网友:
从你的截屏上看出你设置的是2S, 如果你的电池是1S的话, 你必须改的, 要不充电器有自动保护, 一定不让你冲的。

网友:
楼主看一下说明书,应该还有一个模式可以选择

楼主:
AUTO 模式可以充的 就是电压一直不能到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