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2s起动时严重右翻,特请教

楼主(2013-08-17):
开始飞的正常,换
电池
后,起动时严重右倾(对尾),拔掉
电机
,查看
舵机
动作正常,但再起飞,还严重右倾。不知原因特请教。
重新调机后,问题解决。好象是换电池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系统混乱。特告知一声。

网友A:
振动太大了吧?

网友B:
感度开关?

网友C:
看舵机十字盘是否平的,

网友D:
首先,看看遥控器的舵机检测!是不是遥控器中立点没有调整好!
之后检查倾斜盘 在 遥控器设置个0°位置的时候,倾斜盘是不是水平的!
在检查主桨是不是安装反了,没安装反得话检查主桨旋转方向是不是顺时针转动的

网友D:
在检查电机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E:
模型放水平了再插电,不要移动,自检完成后,看看十字盘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