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m一下的铝板除了用螺钉另外有什么好的连接办法啊

楼主(2013-08-17):
我想做个框架,之前用铁板焊接了一个,但是实在太重太重了,之前的板主要有6mm、4mm、1mm。现在改进,想用5mm主体,问题是除了螺钉另外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连接?普通焊机可以焊铝吗?难不难?另外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1-2mm的铝板想要折弯一下难不难的

网友A:
难不难你要试试的,你光说不练

网友B:
对于有经验的工手是不难啦!没有经验的新手也不是很难,只是弯度不够均匀。

网友C:
挡心弯不好的还是拿去做不锈钢折弯店折一下就可以,大约是0.5-2元内可以了,还可以用手拉的拉钉连接方式的

网友D:
吕焊,钎焊,火陷焊

网友E:
不打算拆了用铆钉

网友F(2019-02-15):
可以用铆钉也可用交流氩弧焊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