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泡沫胶还是704硅胶来粘EPO或EPS泡沫材质的水机更好?

楼主(2013-08-17):
用泡沫胶还是704硅胶来粘EPO或EPS泡沫材质的水机更好?哪个更轻更牢固?

PS:泡沫胶怕水吗?碳管与泡沫之间的粘合能用泡沫胶粘吗?

网友:
一直都是泡沫胶,久经沙场

网友:
704硅胶粘度太差而且太重,不过防水性能好。泡沫胶粘度好,轻,防水性一般,但是泡沫胶对泡沫的亲和度更好,除非一直泡在水中,比如船,否则还是泡沫胶好

网友:
704不能长时间泡水.

网友A:
好像有一种8几几的泡沫胶防水性能特别好,但是只有山东才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种8几几的泡沫胶防水性能特别好,但是只有山东才能买到

还有这么种胶啊?

网友:
704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么种胶啊?

851胶水,好像粘牢之前怕水,粘牢之后防水

网友:
704是硅胶状的。柔软。粘结机器强度不够。必须用泡沫胶。然后缝隙外边涂一层704防水即可

网友:
epo和碳杆用泡沫胶的粘接效果怎么样?

网友:
EPO可以直接用502伺候!!!方便快捷!!甚至AB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