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UPTIG,能用狗3的USB视频实时输出线吗?

楼主(2013-08-17):
请教一下用山狗的朋友,因为山狗的视频输出接头在底部,把山狗固定到云台后就遮住了,山狗能用狗3的USB视频实时输出线么?还是只能用原来底部的视频输出?

谢谢!

网友:
不能,只能从底下,

网友A:
出一个狗3白,全新,一套,主机,电池,USB侧面转AV输出。
效果不错。,带WIFI功能,可以用安卓手机做显示器看。

网友B:
我是把山狗底部的插座直接取了,焊接AV线,在USB旁边打孔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一个狗3白,全新,一套,主机,电池,USB侧面转AV输出。
效果不错。,带WIFI功能,可以用安卓手机做显示 ...

买狗3白色求联系方式 我QQ740698713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山狗底部的插座直接取了,焊接AV线,在USB旁边打孔引出。

我的AV实时输出不能用了  怎么修啊   现在都没有办法进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