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齿轮。。。

楼主:
查看数: 7652 | 评论数: 54 | 收藏 6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8-17 11:08

正文摘要: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把刀针对一个范围的齿数的齿轮。根据需要做的齿轮的齿数选用合适的铣刀。制作过程当中不换刀。图里的是 ...

謝謝您的資料
在網上尋找到齒輪銑刀使用法
每把刀的刀口角度不一樣,小齒數角度大用大角度大齒數角度小用角度要對應漸開線法及每齒角度咬口不干涉才能轉動暢順

一般盤形齒輪銑刀共8把一套 1 - 8
每把分別對應不同的齒數
加工齒輪數對應的號數齒輪銑刀如不
1# : 12-13
2# : 14-16
3# : 17-20
4# : 21-25
5# : 26-34
6# : 34-54
7# : 55-134
8# : 135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為何同一模數齒銑刀需要八把刀呢!,當中如何選用這八把刀呢!

有一老外的小型台式滚齒 ...

每把刀针对一个范围的齿数的齿轮。根据需要做的齿轮的齿数选用合适的铣刀。制作过程当中不换刀。图里的是手动滚齿机。改造过的车床也可以用来数控滚齿。

引用 网友B:
楼上厉害````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买的0.5模数和0.3模数的。总共16把铣刀。这样可以做这两种模数的各种齿数齿轮。再大模数的打算用滚齿 ...

不明白為何同一模數齒銑刀需要八把刀呢!,當中如何選用這八把刀呢!

有一老外的小型台式滚齒機,適合模型齒輪DIY ,網址如下:
SMALL GEAR HOBBE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您好
謝謝您的分享
我也正想買一套齒銑刀,一般同一模數 由1號-8號 共8種選擇,號數如何選 ...

我是买的0.5模数和0.3模数的。总共16把铣刀。这样可以做这两种模数的各种齿数齿轮。再大模数的打算用滚齿。滚齿的话一种模数一把刀就可以。一把滚齿刀跟一套齿轮铣刀差不多价格。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办法。雕刻毛坯,然后在A轴夹装,分度切齿。用齿轮成型铣刀。我主要用0.5模数和0.3模数的。 ...

樓主您好
謝謝您的分享
我也正想買一套齒銑刀,一般同一模數 由1號-8號 共8種選擇,號數如何選擇呢!
只知大小齒輪要適當配合咬口,否則齒輪轉動運轉便不畅順。

引用 网友C:
留个记号慢慢学习
引用 网友D:
这样对刀的要求低了
只是效率更低了
引用 网友D:
搞了个示意图:

引用 网友E:
成熟可靠的方式方法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本论坛看的,视频:

实际上用个类似尖刀的刀具都可以

这个办法要自己磨刀,效率很低。但是好处是可以做斜齿。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本论坛看的,视频:

实际上用个类似尖刀的刀具都可以
关键在刀路的做法
只是效率低了点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业余最经济的方案是插齿,车床,数控铣床都能搞
关键是刀具

您说的应该是切齿,也就是我用的这种办法。插齿是最工业话的,需要专门的插齿机,贼大贼大的。折中的是滚齿。能车螺纹就能滚齿。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业余最经济的方案是插齿,车床,数控铣床都能搞
关键是刀具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些刀买下来不便宜吧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手艺。。。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办法。雕刻毛坯,然后在A轴夹装,分度切齿。用齿轮成型铣刀。我主要用0.5模数和0.3模数的。 ...

哥!能告诉下刀具哪里买的吗。。。求PM地址。。。。谢谢。。。我正好也要制作小齿轮。。。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测量外直径、数齿数。然后选用适合的成型铣刀,分度侧切就可以了。 进刀量在铣刀上标注的。例如0.5 ...

那是不是模数一样的两个齿轮一定可以完好咀合?

楼主(2013-08-18):
引用 网友K:
齿轮的加工都已经是多少年的成熟可靠的方式方法。

雕刻机、铣、车、机加工,这个论坛上玩的不都是高度成熟的工艺? 否则也没法玩啊。。。

网友L:
楼主,用滚刀不是更好吗,用盘状铣刀要一个齿一个齿的铣,间距不太好控制。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不管是用 这种类似于 锯片铣 的 齿轮铣刀 还是用 指状 齿轮铣刀,这两种都属于仿形加工,一般适用于 单件小 ...

如果CNC加工精度高的话,是否完全可以用球头铣刀来制作齿轮。当然。太小的齿轮可能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用滚刀不是更好吗,用盘状铣刀要一个齿一个齿的铣,间距不太好控制。

滚刀需要主轴编码器,类似刚性攻丝。MACH3搞不定。升级主轴编码器+A轴从动,可以试试滚齿,好处是一个模数一把刀。现在是一个模数8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CNC加工精度高的话,是否完全可以用球头铣刀来制作齿轮。当然。太小的齿轮可能不好搞

可以的。用0.4mm的小刀直接雕,齿形也不错的。 但要画齿轮了。 铣齿就算好,写个小程序切齿就可以了,偷懒的办法。。。

网友:
做得不错,留贴记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齿轮的加工都已经是多少年的成熟可靠的方式方法。

请问,一个现成的齿轮,应该量什么数据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齿轮?要怎么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个现成的齿轮,应该量什么数据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齿轮?要怎么量?

只需要测量外直径、数齿数。然后选用适合的成型铣刀,分度侧切就可以了。 进刀量在铣刀上标注的。例如0.5模数切1.1MM、0.3模数的切0.66mm。。。

网友:
只要有齿轮的:齿数、模数、压力角、分度圆、齿顶圆奇数不易测量等数据即可。但齿数少于17齿要进行变位处理以避免产生根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CNC加工精度高的话,是否完全可以用球头铣刀来制作齿轮。当然。太小的齿轮可能不好搞

大齿轮 可以啊,工业上也有这么用的,优酷上就有这样的视频,就算球头R1
齿根圆角 一般都比较小,算模数的0.4倍  ,可见小于M3的 搞不了,,更不用说模型常用的M0.4    0.5   0.7   的 齿轮了,搞小的雕刻刀估计能更小一点,而且这个效率可想而知,当然这个方法灵活,配合四旋翼,几乎直齿斜齿,锥齿,曲线齿,涡轮蜗杆等都可以搞,

买滚到滚齿比较好,DIY 条件简陋,自己做个附件  装夹轮坯用,轮坯被动旋转,坛里 好多用丝锥凑合滚涡轮的就是这么搞的,奈何丝锥的齿形 很怪,压力角又大,齿又矮,滚出来的轮,传动确实不佳,买把滚刀 也没多少钱,等我有设备了,一定会试试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测量外直径、数齿数。然后选用适合的成型铣刀,分度侧切就可以了。 进刀量在铣刀上标注的。例如0.5 ...

这个也是凑合搞,实用的齿轮经常 齿形变位的,变位系数,顶隙系数,顶高系数都要确定的,当然,要求不高,可以不管,做成只要能啮合传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用0.4mm的小刀直接雕,齿形也不错的。 但要画齿轮了。 铣齿就算好,写个小程序切齿就可以了,偷懒 ...

这个 要求 建模准确,圆柱齿轮还好画,涡轮,就麻烦了,网上流行的涡轮画法,都是错的,或者只能说 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也是凑合搞,实用的齿轮经常 齿形变位的,变位系数,顶隙系数,顶高系数都要确定的,当然,要求不高, ...

看具体应用场合的。 0.5、0.3模数,齿轮铣刀的齿顶高系数为1,顶隙系数为0.35。如果有特殊应用,就只能自己出图用小刀雕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测量外直径、数齿数。然后选用适合的成型铣刀,分度侧切就可以了。 进刀量在铣刀上标注的。例如0.5 ...

那是不是模数一样的两个齿轮一定可以完好咀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办法。雕刻毛坯,然后在A轴夹装,分度切齿。用齿轮成型铣刀。我主要用0.5模数和0.3模数的。 ...

哥!能告诉下刀具哪里买的吗。。。求PM地址。。。。谢谢。。。我正好也要制作小齿轮。。。

网友G:
楼主这些刀买下来不便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