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风对直升机的影响

楼主(2013-08-17):
模拟器飞的好好的,真机在微风中三面悬停也好好的,昨天上海好像是4-5级风,结果被吹跑炸机了。直升机还上下窜个不停。

我想请教下各位,如果水平一般 450在几级风中飞比较安全?

各位前辈是怎么选择天气出去飞的

楼主:
大家出去飞前,是不是看看天气情况,如果大风就不去飞了?

网友:
水平不高的话,建议在3级风以下飞,千万千万别飞太高,2米左右或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出去飞前,是不是看看天气情况,如果大风就不去飞了?

是的,超高手可以不考虑(但是也还有极限的),但是水平一般的,如果发现风力在4级以上一般都停飞。我飞450最多4到5级风,还不能高飞。

网友:
新手,最大3-4级风练习悬停,但要注意不要飞高,大概3米以上的风会比地面的大很多也复杂的多。
风中练习悬停主要锻炼的就是螺距的控制和应变能力,很刺激,有时候在高空突然下坠,要全油门才能拉回来
当然很考验飞机的锁尾能力吧,否则极易炸鸡

网友:
水品一般的情况下还是3级以下的风!
风如果是持续型的还行,如果是忽大忽小。。。就麻烦了!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的回答,这下我了解了~~有数据参考了,以后还是悠着点。。

网友:
我直机一个来月,最近去飞都3级以上的风有时候5级,480,6S,开低油门3d飞航线没压力,就是逆风飞机会上下窜~首先基本功要好,修正飞机够快,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上大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