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蝎子 130A OPTO 电调原厂说明书(中文) ■■■■■

楼主(2013-08-17):
【写在前面】

   自从放弃宇宙垃圾后转飞 GAUI x7,也开始使用蝎子 130A OPTO 电调。因为工作的原因,看 E 文没有困难,所以都是按照原厂说明书设置,到现在为止愈200多起落3d尚未发现蝎子130A电调有任何问题。但看到有一些模友的这种电调发火,也包括我身边的模友。于是把当初翻译成中文的原厂说明书贴到这里,供大家参考。
   此贴内容均为蝎子130A OPTO电调说明书100%原文翻译,没有做任何改动。发在这里的目的是给各位飞友做参考,无意说明哪种设置方法是正确还是错误。
   我个人仍然认为,一个成熟的、可靠的产品,不应该因为“设置错误”就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另外根据众多老手和高手的经验,蝎子130A OPTO电调请使用SS[2]定速模式飞行。

===========================================

蝎子130A电调说明书(Scorpion Commander V OPTO ESC)安全注意事项l      Scorpion蝎子公司和零售商对您使用该产品可能造成的损坏或人身伤害不负有责任。l      请注意连接了动力电和调速器的马达可能非预期地转动,从而造成严重伤害。请时刻保持警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将螺旋桨远离您和他人。l      我们建立您在连接动力电调整飞机时拆下螺旋桨。l      我们建立您在连接动力电调整直升机时拆下齿轮。l      请了解您当地的有关遥控模型飞行的法律条文。l      禁止在他人头顶飞行或在人群附近飞行。
在产品盒中的附件
1个Scorpion蝎子Commander V OPTO系列电调
1个编程接收器
1个编程卡
1份使用手册
Commander V OPTO系列电调
Scorpion蝎子Commander V OPTO系列电调有两个版本
l      50V 90A
l      50V 130A
请确认您使用的是哪一款电调,这可以帮助您根据使用手册设置电调。两个版本的电调都不带内置BEC(供接收机使用的稳压输出)。
Commander V OPTO系列电调的特性
1.    带有额外的相位传感器输出,必须用Scorpion蝎子OPTO光感线(单独售卖)连接外部定速器使用。
2.    增加一个新的功能“Air 2”(空中模式2)用以连接外部定速器,此时上电后电调会发出滴滴嘟嘟的声音;其它模式电调只发出滴滴的声音。
3.    在“Air 2”(空中模式2)下,不需要进行油门校正。但如果您不使用“Air 2”(空中模式2),则必须进行油门校正,否则电调不会工作。
4.    带有额外的Commander V Link电脑连接线(单独售卖)用于升级。
1.0 连接您的电调
* 请查看本说明背面的接线图
1.1 焊接动力电插头
您必须根据需求在电调输出的红线(正极)和黑线(负极)上焊接动力电插头。确定极性是正确的(红线插接到动力电红线/正极,黑线插接到动力电黑线/负极)。参照电池插头的使用说明。
1.2 连接马达到电调
由于大多数Scorpion蝎子马达都使用香蕉插,推荐您的电调也使用香蕉插(母头)。在电调输出到马达的3根线上焊接插头,或将线直接焊接到马达输出线。如果采用直接焊线法,先临时搭接马达线到电调以测试马达转动方向。电调连接马达后,不允许接线有暴露,以防止任何两条线搭接在一起。必须确保3根马达线互相绝缘。用热缩管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佳方案。如果不能确保马达线绝缘,电调将会损坏,Scorpion蝎子公司对此不承担保修责任。
1.3 连接电调到接收机
将接收机线(末端有一个塑料插头的3色线,长的那个)插入接收机的油门通道,再将接收电插到接收机的一个空闲通道。OPTO系列的电调不支持BEC输出到您的接收机作为接收电,所以必须为接收机单独提供接收电。
1.4 安装电调到飞机
安装电调时,把散热片的一面朝外。为了取下方便,我们建议使用魔术贴。用双面胶也是可以的。如果使用魔术贴,不要让它绕过电调上的任何元件。将魔术贴绕过散热片,并留有一定的余地。

2.0 使用您的Scorpion蝎子电调
2.1 使用前确定已经按照初始设置步骤(4.0)进行了设置。
2.2 确定电调已经插入接收机的正确通道。
2.3 打开遥控器发射机,把油门摇杆拉到最低(0油门)。
2.4 给电调连接动力电。
2.5 电调会让马达发出2声或4声滴滴声(取决于当前模式),表明电调已经开始工作。
l         将IR红外设定接收器远离马达,避免接收器受到干扰。
l         为了使电调进入工作状态,您必须断开动力电,将油门摇杆拉到最低(0油门)再重新插电。如果在全油门状态下加电,并保持10秒钟,电调会重新刷到出厂设置,您所有先前的设定都将丢失。
l         必须先打开遥控器发射机再打开接收机(或电调加电)。一些不带有电源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可能会使电调意外进入工作状态,从而引起马达的转动。在电调加电时必须让飞机远离身体。
l         如果您的电调不能接收来自遥控器的信号,电调会让马达发出滴滴声,并使LED指示灯持续橙色闪烁。

3.0 Scorpion Commander蝎子指挥官电调特色
所有Scorpion蝎子电调的功能都可以通过随机附带的设定卡进行设定。不需要再购买任何其它的连接线或设定卡来设定您的电调。
Scorpion蝎子电调的出厂设定适合大多数应用。可以根据不同用户的需要来对电调进行设定。关于电调设定请参考第6.0节的内容。

安全启动
要想使电调进入工作状态,遥控器油门摇杆必须置于最低(0油门)。如果上电时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电调不会给马达输出供电,不论此时油门摇杆在最低位以外的什么位置。
失去了遥控信号(失控保护)
当遥控器的油门通道信号丢失或不正常接收3秒钟时,Scorpion蝎子电调会停止给马达供电。若信号找回,飞手可立即重新控制。
LED*指示灯
LED指示灯用来在设定/启动时确认电调的状态。电调开机后LED指示灯可以显示动力电电压不足的状态。您可以用一根延长线延长LED指示灯。
低压截止
您可以在动力电电压跌落至一个设定值时,选择切断或降低向马达的输出。
电流保护
输出安培限制,极限输出电流设定为超出电调最大电流标称(130A/90A)的10%。如果输出电流大于电调最大电流标称的10%,电调会自动限制向马达的输出,只要马达的功率参数没有超过电调参数。该保护机制可以防止电调过载。但如果您使用一个60A电调驱动100A工作电流马达的话,由于马达会出现峰值涌流,该保护机制也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电调可能过早断电,或起火燃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使用标称超过电调的马达型号。不要设想您可以用低转速来解决这个问题。电调仍然会损坏,并且这么做Scorpion蝎子公司不会负责保修。
温度保护
如果达到95摄氏度,电调会降低马达动力输出至50%(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若想重新获得全油门,您必须拉回油门摇杆到最低点,这样推回油门到高位时您可以重新获得正常的动力输出。如果在开机时电调温度超过60摄氏度,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3声滴滴滴会响起,电调不会工作而进入保护状态。
刹车
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时,立即停止螺旋桨的旋转。
油门
预设了固定翼和直升机模式,用户可以选择。
马达进角
对于一些马达来说,手动设置进角可能会提高马达的效率。Scorpion蝎子电调的出厂设置是自动识别马达的进角。

4.0 初始设置
在初次使用电调时,您必须进行油门行程设置,除非您使用Air Mode 2(空中模式2/外部定速器模式)。在进行油门行程设置时,拆掉螺旋桨或马达齿。
4.1 打开遥控器发射机和接收机,将油门摇杆推至最高位。确定您的油门曲线最小油门是0%,最大油门是100%。
4.2 将IR红外接收器的开关拨至PPM(请参考第5.0节)。给电调上动力电。几秒钟后您可以听到马达发出滴滴两声,表明您正处于油门校正模式。
4.3 当您听到这两声滴滴后,在10秒钟内将油门摇杆拉至最低位并保持。然后您可以听到4声滴滴滴滴,表明油门最低位已经确认。此时电调即进入工作状态。您只需要进行以上设置一次,电调会记忆油门行程。您可以通过4.1至4.3步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l         请注意:一旦推油门摇杆至最高位并保持超过10秒钟,电调会将所有设置刷回出厂设置。

5.0 连接您的Scorpion蝎子电调到设定卡
您的Scorpion蝎子电调使用IR红外编程卡来进行设定。红外编程卡和接收器是随机附带的。首先您必须将IR红外接收机连接到电调。确定电调的棕色信号线是朝外的。
5.1 插接IR红外接收器后,将上面的开关拨到IRS的位置。
5.2 连接动力电到电调。您的马达会发出3声滴滴滴,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3次。
5.3 您的IR红外接收器已经准备好接收设置命令。
l         直接光照会干扰IR红外接收器,所以我们建议您在室内背光处设定您的电调。
l         飞行前您需要将IR红外接收器上的开关拨回PPM位置。

楼主:
6.0 使用设定卡
所有电调参数都可以用设定卡调整。
使用设定卡设定参数时,您需遵从以下步骤:
6.1 按下一个功能键
6.2 输入一个数字
6.3 按下Enter(回车)键完成设定
例子——设定低电压截止为36V:
按LVC键->按3、6、0键->按Enter键
如果设定成功,马达会发出滴嘟嘟3声,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无效的输入不会发出任何确认音,LED指示灯也不会闪烁。
l         请注意当您按下功能键后会有一个时间窗口限定来允许您输入数字键,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窗口,电调不会接收后续的按键,也不会得到确认提示音和指示灯闪烁。
功能按键
数值
作用
上面的例子
设置低压截止电压为36伏
LVC 50V电调(低电压截止)
120~480
设置低压截止电压,从120(12V)到480(48V),1V递增步长。*12V
BRK(刹车设定)
1*2345
*无刹车超缓刹车缓刹车强力刹车超强刹车
AIR(空中模式)
1*2
普通飞行模式外部定速器模式
PCT电压截止模式
1*23
切断50%动力电最大输出不切断只是用LED指示灯警告脉冲切断动力电警告
MAT马达加速延迟
1*2345
0.15秒(AIR 2飞行模式2推荐)0.3秒0.45秒0.7秒1.3秒
CAR/B车/船模式
禁用
尚无此项功能
COP电流过载保护
1*2
开启保护关闭保护(该功能不享有保修)
FREQ驱动频率
1*
8k Hz
SS直升机模式/缓启动模式请参考8.0节
1*2
直升机缓启动模式,油门可变直升机缓启动定速模式。(请参考定速器一节)
RO马达转动方向
禁用
尚无此项功能
TIM马达进角
1*23456
自动进角5度(定速模式推荐,蝎子马达)15度20度25度30度
P.GAIN比例增益
1~115*
缓慢~快速
I.GAIN积分增益
1~85*
不敏感~敏感
螺旋桨符号自旋降落
1*23
15秒25秒35秒
ENTER回车键
输入数值并发送设定信号到电调
OTHER其它
其它按键留作以后升级设定选项时使用

* 代表出厂设置
l         刷回出厂设置:按下#键->按1->按Enter回车键
7.0 指示灯和确认音
您的电调会根据当前使用的功能点亮指示灯或发出确认音。下表说明了这些功能和指示灯/确认音的状态。

电调加电时接收不到遥控信号
LED指示灯会橙色闪烁,并发出2声持续的警告音。如果正在使用编程卡,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并发出3声滴滴滴确认音,然后进入设置模式。
工作中丢失遥控信号
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并发出2声滴滴的警告音。
电调加电时温度过高(>60摄氏度)
LED指示灯持续红色点亮,并发出2声滴嘟警告音。断开动力电,等电调温度降低后再插上电源以重新启动。
工作中温度过高(>85摄氏度)
动力输出降低至50%,LED指示灯会红色闪烁。必须将油门摇杆拉回到最低点以重新获得正常的动力输出。
电调加电时电压过低
当开机时动力电电压比预设的低压截止电压还低时,LED指示灯会红色快速闪烁,并伴有警告音。
工作中低压截止告警
当电压低于低压截止电压设定时,LED指示灯会红色快速闪烁。
过流保护
只在油门超过50%且电流过大时将触发过流保护,LED指示灯会红色快速闪烁。
缓启动指示
LED指示灯会橙色闪烁,表明当前正在使用缓启动模式。缓启动结束后指示灯会熄灭。

8.0 直升机模式(缓启动)功能
在直升机模式1(SS[1])下,定速功能禁用。
下面的参数会自动改变。
BRK Brake(刹车)=[1]无刹车

当遥控器油门摇杆在最低点且选定了直升机模式1时,

马达会缓慢启动直至达到油门摇杆点的转速,之后油门加速时间会按照MAT(马达加速时间延迟)的设定执行。
降落后,缓启动功能必须在达到自旋降落时间设定后、且油门摇杆拉回最低点时才被重新激活。
在直升机模式2(SS[2])下,定速器功能开启,且PCT(低压截止方式)功能中只有1(切断50%动力电)或2(不切断动力电只是LED闪烁告警)选项可以选择。
下面的参数会自动改变。
BRK Brake(刹车)=[1]无刹车
P.GAIN(比例增益)=[5]
I.GAIN(积分增益)=[5]
在定速器模式下,可以为不同的飞行模式设定不同的转速,但油门至少要有超过5%的差别。油门的设置范围必须在30%到95%之间。
在降落过程中,缓启动不会被激活,除非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超过12秒钟。(关于定速器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第9.0节)
9.0 直升机的定速功能
Scorpion蝎子电调带有内置定速功能,使用复杂的数学算法和高速处理器来提供当今市面上最先进顺手的定速功能。
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您电调的定速功能。
干什么用的
定速器是用来保持您的大桨转速的。简单说就是电调会尽力确保主旋翼转速(转速由您设置),不管主桨给马达的负载有多大。为了实现这一点,电调会自动提高或降低马达的输出以保证旋翼头的转速。
能让您做什么
l         在您需要时输出更强劲的动力,将3D的表现推到极致;同时在其它时刻保持大桨转速。
l         在飞行开始直至结束给您稳定的飞行感觉;不像其它电调,当动力电池电压下降时,Scorpion蝎子电调的输出转速不会下降。(只要电池还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l         不需要再试验设置油门曲线了。
设置定速功能
在设置定速功能前,您必须完成本说明第4.0节中的初始设置。
您需要的工具
主旋翼转速仪
1.    参考本说明第5.0节,确认您已经把IR红外接收器插在电调上了。
2.    拆除马达齿或大齿盘。
3.    给接收机上电。
4.    给电调插动力电。
5.    把IR红外接收器上的开关拨到IRS。(请参考第5.0节)
6.    3声滴滴滴发出,您已进入电调设定模式。
7.    按下SS键,再按2键,最后按Enter键。2声滴滴确认音会响起,SS  2(定速模式)被选定。
8.    您可以装回齿轮。
遥控器设置
1.    将遥控器上的THR HOLD(油门保持/自旋降落)油门位置设为0%
在遥控器上您需要将油门曲线设到一个您想定速的百分比。可以用一个主旋翼转速计算器
1.    来估算您要定速的比值
2.    预估达到定速转速的油门百分比后,将该百分比设为一条直线作为油门曲线。例如,可设置一条80%的直线作为油门曲线。您只能设置30%~95%之间的油门百分比
3.    您可以为不同的飞行模式设置不同的油门曲线,这样您就能在它们之间切换以获取不同的主旋翼转速
启动步骤(在尝试之前请读完全部步骤)
1.    打开遥控器发射机,将油门保持(自旋降落)开关拨到ON
2.    给接收机上电。
3.    给电调插接收电。
4.    等待电调进入工作状态(2声滴滴)。
5.    切换至您要飞行的飞行模式。
6.    确认您的大桨在0螺距(如果不在0螺距定速功能不能正确设置)。仅在初次设置定速功能时需要这一步。
7.    关闭油门保持(自旋降落)开关至OFF。
8.    缓启动开始执行-等待主旋翼达到稳定转速。(LED指示灯在启动期间会橙色闪烁,当旋翼速度稳定后指示灯熄灭)
9.    关闭马达,等待15秒钟,让电调保存悬翼转速值,然后断电或继续您的飞行。
自旋降落功能
在直升机缓启动模式下,当您拨开THR HOLD(油门保持/自旋降落)开关尝试自旋降落时,您有15、25或35秒钟(请参考电调的“自旋降落”设置)来完成自旋降落。如果您觉得完成不了,可以中途将THR HOLD开关拨回OFF状态,直升机可以立即重新获得动力(根据您当时的油门摇杆位置或定速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6.0 使用设定卡所有电调参数都可以用设定卡调整。使用设定卡设定参数时,您需遵从以下步骤:6.1 按下一 ...

设置定速功能的小窍门
为了让电调获得最优化的转速范围,请参考以下说明:
l       确认您的动力电是满电。
l       用设置卡将电调设为SS[2]模式(带缓启动的定速模式)。请参考第6.0节。
l       将直升机迅速推油至50%油门。(使用idle飞行模式开关切换一条50-50-50-50-50的油门曲线,或快速上推油门摇杆别犹豫)
l       保持在0螺距,松开油门摇杆,直到电调上的LED指示灯熄灭。
l       关闭马达,或者拉回油门摇杆,或者使用THR HOLD(油门保持/自旋降落)开关。
l       等待15秒钟,然后断开动力电。
直升机现在可以正常飞行了,您可以按需要设置油门曲线。记住定速模式适合采用平直一条线的油门曲线,因为它在任何油门范围内都需要侦测马达转速。在高空模式中,需要使用诸如80-80-80-80-80这样的油门曲线,实际的油门百分比可以根据需要的转速具体去设定。
请注意:如果在悬停中马达转速不稳定,表明上述设置过程不成功,您需要重新设置定速功能。
10.0 I.GAIN积分增益和P.GAIN比例增益
I.GAIN是积分增益,数值越大增益就越大(操控响应快)。
如果I.GAIN积分增益过高,会出现金鱼尾,因为直升机的转速补偿过快。
如果I.GAIN积分增益过低,悬翼转速会掉转,因为定速功能在悬翼大负载时来不及补偿转速。
P.GAIN是比例增益,掌管动力,数值越高输出的动力就越强。
如果P.GAIN比例增益过高,在大负载的情况下飞机尾巴会锁不住,尾巴会被马达和大桨的扭力推走,降低P.GAIN比例增益可以解决该问题。
如果P.GAIN比例增益过低,在大负载的情况下悬翼转速会掉转。(这取决于在扭力影响下的锁尾效果)
11.0 出现问题时的解决办法
l     如果在电调加电时,您听到一个脉冲式的报警音或看到持续闪烁的橙色LED指示灯:检查您的遥控器发射机是否打开。
l     确认您的油门摇杆在最低位。在启动时如果油门摇杆不在最低位电调是不工作的,如果您还没有在初始设置中完成油门校准的话。
l     检查电调到接收机的连接是否牢靠。
l     检查马达到电调的连接,如果有必要的话重新插一下。检查您的动力电是否充满。如果有必要的话换一组电池试试。还是不行的话换一个接收机试试。
l     断开动力电然后再重新插上试试。
l     如果马达在切THR HOLD(油门保持/自旋降落)开关后仍然不停,把THR HOLD的油门值设为0%
l     如果您的马达转动方向错误,掉换任两条马达到电调的连线即可。3根马达线的颜色匹配或不匹配是无所谓的。和电池线不同,马达线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
顶下,这个要收藏~~~

网友:
好东西.谢谢了.正好要用到.刚买了160A的

网友:
顶帖,学习了留个脚印!

网友(2013-09-18):
文中最前的宇宙垃圾是不是传说中的a开头那个牌子?

网友(2014-08-10):
大师啊,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