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可以这样充电不?

楼主(2013-08-17):
用三个5V20A的开关电源,调节电压到4.2,,充2个3S电池2600的,速度很快,才10分钟不到就好了,能不能这样充电啊?

网友:
电池受的了不。。。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爆炸哦

网友:
当然可以这样充! 只是电压要精准调到4.20V,你的开关电源如果精度是小数点后一位,会损害电池,比如你看显示或刻度是4.2,而实际是4.28V,即使是4.24V也不好,可以说这样是不能充的。

网友A:
要看电池能不能支持大电流充电,因为你这样充刚开始电流很大,到后来电流逐渐变小的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没有保护电路,很危险

网友B:
能精确调压到4.20的大功率电源恐怕比B6要贵的多吧,
再说充电也不是一直大电流,后期会小到你感觉不到的小电流去平衡各块电池
这就是为嘛A卖那么贵了

网友:
理论上能充一下。但实际操作很难啊。

网友:
只要充电c数x电池容量比电流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精确调压到4.20的大功率电源恐怕比B6要贵的多吧,
再说充电也不是一直大电流,后期会小到你感觉不到的小 ...

手头有多个40几元的开关电源5V20A的,用试波器看,充电波纹很小,充满精度还不错,只不过,电源充电过程有几次热保护,而且有点声音,加了个风扇没有问题,不过,我想想,电源这样用,估计很快就OVER了的,目前还是用公司的三台可调电源,这个真是爽啊,当然比较贵,个人觉得谁有能力把开关电源改造一下,调小最大电流,电压精度么,自已微调,最高电压可以是4.15,成本做到4,5十,这样就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电池能不能支持大电流充电,因为你这样充刚开始电流很大,到后来电流逐渐变小的

电池是花牌2600,35C的,5C充电,已用公司是可调电池充电60次左右,很不错,上限电压设的是4.16

楼主:
昨天充电时候发现平衡头都有点发黑了,,马上换了个头

网友:
纯自然充电器,开始电流会很大,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肯定下降,对电源电池都不好

网友:
危险啊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