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机5通道出来的信号的波形,谁来描述一下?

楼主(2013-08-17):
1:想做一个舵机测试仪,只是知道单片机发一定占空比的一定频率的波形,
但不知道多大占空比,频率是多少?有熟悉这个信号的吗?
谢谢!

网友A:
普通舵机,高电平1ms~2ms,周期10ms~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舵机,高电平1ms~2ms,周期10ms~20ms。

谢谢,我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周期21ms,高电平1-2ms;
楼上有有刷电调的原理图吗?
我控制油门,电机还是不转。是不是油门信号方法再控制mos管门极,mos管道通来驱动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周期21ms,高电平1-2ms;
楼上有有刷电调的原理图吗?
我控制油门,电机 ...

这个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