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震动问题

楼主(2013-08-17):
把主旋头和尾桨夹拆了,看上去比没拆尾浆夹的时候震动小了,但是用手摸垂尾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震动,是不是要把机子调到完全不震还是怎么样?还请给位高手为小弟解答一二。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说明该机振动过关。如果随着油门推高直机有位移现象,那该机振动不过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这个不太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准确吧

那你认为怎样做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好方法,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现在机子放在地面上推油门的时候会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但是垂尾会震动而且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认为怎样做才准确。

用手感觉

网友C:
一点小震动也没多大关系,真的要做到完全不震,很难啊。我一般就是慢慢推油门,直到飞机上天了,都没发生明显位移就行,也不用放在光滑的地上,我就放在网球场的橡胶地上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将军这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小震动也没多大关系,真的要做到完全不震,很难啊。我一般就是慢慢推油门,直到飞机上天了,都没发生明 ...

现在机子放在地面上推油门的时候会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但是垂尾会震动而且很明显。这样也没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需要拆除大桨小桨来测试吗?
要达到你这种要求对机械不份要求很大吧,但是现在好多配件就不过关得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子放在地面上推油门的时候会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但是垂尾会震动而且很明显。这样也没关系吗。
...

没事的,只要能垂直上天就没事,不过我也是新手,这是我的个人认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只要能垂直上天就没事,不过我也是新手,这是我的个人认为,哈~~~

但是尾撑和尾舵连杆也震得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子放在地面上推油门的时候会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但是垂尾会震动而且很明显。

垂尾振动说明直机振动还是不少,查主桨是否平衡,尾桨是否平衡,同时还要查两个主桨叶是否在一个回转面上,这些都会使直机产生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机子放在地面上推油门的时候会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但是垂尾会震动而且很明显。

振动小的直机在光滑的地面上转动是很安静的,这安静有两层含意,一是声音好听没有杂音,二是形态安静,除大桨尾桨在动之外,直机在地面上是一点不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将军这招好。

你说好了,可有人说这个不准,个人认为这个很准,振动小的直机转起来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需要拆除大桨小桨来测试吗?
要达到你这种要求对机械不份要求很大吧,但是现在好多配件就不过关得嘛

直机的振动真的不好排除,影响直机振动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除调试技能之外还有配件质量的因素,所以要想排除振动要从每个配件做起。一架调试好的直机不管是地面试车,还是空中飞行,都有着非凡的表现,使你不忍心去炸它,炸过一次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表现了(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太准确吧

是呀,你可以拿出一个准确的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振动真的不好排除,影响直机振动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除调试技能之外还有配件质量的因素,所以要想 ...

将军说的对,排除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将军说的对,排除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排振是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有时各种努力都做了,直机的振动仍然存在,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这就要去选高端机,高端机的零配件一定也是高端的,比如一棵轴承,它的质量不好就会产生振动。这只是举一下小列子,直机那么多配件,都要一个一个的过关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你可以拿出一个准确的方法。

这样有可能还是有点小震,要达到完美最好还是用手感觉,或者用三轴里的震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振是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有时各种努力都做了,直机的振动仍然存在,是一个很伤 ...

现在我的机子貌似轴承旷量有点大,但是我这机连飞都没飞过啊,机子是飞越450

网友F:
对于震动,个人的感受不同,有时候说起来很空洞,放地上全油门,机身不位移,也许不完美,至少没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震动,个人的感受不同,有时候说起来很空洞,放地上全油门,机身不位移,也许不完美,至少没有大问题

如果尾撑也在震能,这算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振动真的不好排除,影响直机振动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除调试技能之外还有配件质量的因素,所以要想 ...

正解。确实现在能达到理论上的值是很难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排振是细致而又复杂的工作,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做,有时各种努力都做了,直机的振动仍然存在,是一个很伤 ...

请教一下,我的皮传450噪音非常大,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的皮传450噪音非常大,是哪里的问题?

我的450原来和你一样,自从马达轴承坏了换上花牌电机后明显声音小多了。供参考。

网友:
用VBAR  KBAR  GV8000 ~~插上蓝牙 手机 可以实时看震动~~

网友:
用3轴看震动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你是说在脚架上有用橡胶吗!
要是没有的话!!个人感觉!单单一个转动的马达放在平面上都会移位!何况机身有齿轮!!

按你说一动不动才过关! 还没见过呢!

网友:
用VBAR看震动值准一些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振动真的不好排除,影响直机振动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除调试技能之外还有配件质量的因素,所以要想 ...

大校所说甚是,我感同身受!!非常赞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有可能还是有点小震,要达到完美最好还是用手感觉,或者用三轴里的震动测试

当然在三轴里测量还是准确的,拿在手里也不错,但光滑地面对于有副翼机,或不想拿在手里的人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机子貌似轴承旷量有点大,但是我这机连飞都没飞过啊,机子是飞越450

是主轴吗?换一个主轴试一试,有的轴在加工上误差太大,挑选轴直径大一些的装上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解。确实现在能达到理论上的值是很难得了

安装上的我们可以尽量调好,制造上的缺陷我们就难完成了,一句话只能是尽力而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的皮传450噪音非常大,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真的难回答了,我又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凭什么去判断呢?有噪音的地方无非是这几个地方,主轴,旋翼头螺丝没有拧紧,造成旋螺头与主轴的撞击声。主轴与主轴承座间隙过大,这也会有较大的噪声。大齿与电机小齿之间,由于间隙没有调好,过大或过小都会产生噪声。尾前齿、尾轴与尾轴承、尾推、尾桨夹与尾桨螺丝没有拧紧(适度)都会产生噪声。这些只有你自己查一下吧,用去除法一点一点查一定会查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在脚架上有用橡胶吗!
要是没有的话!!个人感觉!单单一个转动的马达放在平面上都会移位!何况机 ...

有橡胶垫的脚架还不好检查呢,就是一体成形的脚架,放在光滑的地面上,慢推油门随着大桨转数的升高,直机会振动着向一边滑走。振动小的直机在推油门大桨转数升高时,直至起飞直机也不会偏离原地,是很安静的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校所说甚是,我感同身受!!非常赞同!!!

同感!同感!

网友:
顶,尾巴最多问题,飞越的轴传是弯的带来震动不少!!!

网友:
震动最烦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尾撑也在震能,这算问题吗?

2个尾撑中间可以加连接杆,可以减小共振,只要机子不移位,至少震动不会太大,能飞了,具体还有什么问题,只有飞了之后看效果再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橡胶垫的脚架还不好检查呢,就是一体成形的脚架,放在光滑的地面上,慢推油门随着大桨转数的升高,直机 ...

满油门 振动小 那是可以做到的!!要说一动不动!我看神仙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在三轴里测量还是准确的,拿在手里也不错,但光滑地面对于有副翼机,或不想拿在手里的人来说还是一个 ...

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

不管哪一种检测方法,能检测到振动就行,有副翼机比无副翼机耐振一些。无副翼机对振动太敏感了,特别是ZYX对振动更敏感,都说ZYX不好调其实振动消除了,ZYX也就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轴吗?换一个主轴试一试,有的轴在加工上误差太大,挑选轴直径大一些的装上要好一些。

尾轴,但是现在换了也没好转,还是一样地震,现在发现中联好像有点歪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根所在,可惜我没中联不然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一种检测方法,能检测到振动就行,有副翼机比无副翼机耐振一些。无副翼机对振动太敏感了,特别是ZY ...

震动测试是不是要把主旋头也装上,我已经把主旋头拆了测试震动已经那么大,那么加上主旋头岂不是更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难回答了,我又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凭什么去判断呢?有噪音的地方无非是这几个地方,主轴,旋 ...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281&pid=10630490&page=1&extra=#pid10630490我刚上传的照片,视频还在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尾振动说明直机振动还是不少,查主桨是否平衡,尾桨是否平衡,同时还要查两个主桨叶是否在一个回转面上 ...

今天发现用手转动尾桨夹发现有一边转得不太流畅是不是中联出问题了,别人都说中联几乎不会坏,怎么我只是不小心用尾桨擦了下地就弯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轴,但是现在换了也没好转,还是一样地震,现在发现中联好像有点歪不知道这是不是病根所在,可惜我没中 ...

尾轴转数高,有一点不平衡都会产生很大的振动,怀疑的地方一定要更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用手转动尾桨夹发现有一边转得不太流畅是不是中联出问题了,别人都说中联几乎不会坏,怎么我只是 ...

尾中联有没有问题可以这样来检查,尾桨距不变,转动尾桨180度,检查两桨叶与尾管的距离,要求距离一样。如果距离有差距,那尾中联该更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震动测试是不是要把主旋头也装上,我已经把主旋头拆了测试震动已经那么大,那么加上主旋头岂不是更大。
...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无副翼若是在不装桨的情况下振动就大,应该仔细查一查了。将两个主桨夹拆解开查内部情况,并上天平称来称重,要求重量误差不大于10毫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281&pid=10630490&page=1&extra=#pid106304 ...

看了视频,振动还可以,不算很大(当然在视频里看的不是很清),飞一下试一试吧。如果能锁住尾说明振动不超标,如果锁尾不太好,还要查振动所在之处,想法排除才是。

网友:
450 PRO 轴传机!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zMTI3MDY0==.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振动还可以,不算很大(当然在视频里看的不是很清),飞一下试一试吧。如果能锁住尾说明振动不 ...

斜盘感度65锁尾感度70,锁尾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的小姨子在下面装,震动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一种检测方法,能检测到振动就行,有副翼机比无副翼机耐振一些。无副翼机对振动太敏感了,特别是ZY ...

我还是认为用手感觉能调到更加完美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斜盘感度65锁尾感度70,锁尾还是可以的,因为我的小姨子在下面装,震动小的多

飞行情况如何?希望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认为用手感觉能调到更加完美的状态

我赞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飞行情况如何?希望分享给大家。

不错啊,就是斜盘65稍微有一点点抖调到60很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就是斜盘65稍微有一点点抖调到60很稳了

其实能调到70飞的,只是低点感觉更好,避免出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无副翼若是在不装桨的情况下振动就大,应该仔细查一查了。将两个主桨夹拆解开查内部 ...

有副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

有副翼机多出个副翼系统平衡,副翼系统无法上平衡器,只能用mg级电子称来称两个副翼片,用尺测量两端的副翼杆的长度了,要做到尽可能的精。如果“日字框”因加工问题天生就不平衡,那就无法解决了。但有副翼机天生耐振,一般的振动它都能飞,锁尾也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不错啊,就是斜盘65稍微有一点点抖调到60很稳了

尾感挺高,我的小姨子一开始做到80,飞了一阵子后来慢慢的降到了25。感觉25锁尾锁的也不错,在这个位置一直到现在。
主桨感度头两天调到60,在飞行中有时主桨有抖动现角,后来又降到了55。但我的敏捷性比你高己调到45了,在这个位置直机反应很灵敏,有一点有副翼机的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尾感挺高,我的小姨子一开始做到80,飞了一阵子后来慢慢的降到了25。感觉25锁尾锁的也不错,在这个位置 ...

请问老师傅大桨夹上的两个球头扣是松一点的好(松的有少许虚位)还是紧一点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问老师傅大桨夹上的两个球头扣是松一点的好(松的有少许虚位)还是紧一点的好

球头扣不能太松,太松了容易脱掉的,发现有间隙的要乃时更换。紧一点无所谓,只要能动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不能太松,太松了容易脱掉的,发现有间隙的要乃时更换。紧一点无所谓,只要能动就行了。

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噢,谢谢了

不客气1

网友:
头 尾都 取了 还震 就是说明你的 轴承要换了...   除此就是电机 轴 不同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的振动的检测有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将直机放到光滑的地面,然后推油门加速,如果直机在地面上一动 ...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好了,可有人说这个不准,个人认为这个很准,振动小的直机转起来真是这样。

不错,不过要做到这点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噢,谢谢了

松了一点可以反过来扣,还可以用一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轴转数高,有一点不平衡都会产生很大的振动,怀疑的地方一定要更换一下试一试。

请问一下,三轴里的震动测试如何测试啊?新手请教。

网友:
发现问题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只有找到原因才可以准确去解释,分享给大众!直机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振动真的不好排除,影响直机振动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除调试技能之外还有配件质量的因素,所以要想 ...

炸过一次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表现了(状态)。同感!!!!

网友:
个人觉得也不要要求太苛刻,调机和机械方面对震动都有很大的影响!自己看的过去就行了,要么买个进口机,在请个高级技师也许正动会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尾撑和尾舵连杆也震得很厉害。

大浆不平衡会引起尾撑 尾舵机连杆震动 尾桨夹组(尾桨)会引起尾垂震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炸过一次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表现了(状态)。同感!!!!

是呀,一架调试好的并消除的震动的直机,飞在空中那声音丝丝的真是动听极了,哪忍心去炸它,极小心的去操控它。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呀,一架调试好的并消除的震动的直机,飞在空中那声音丝丝的真是动听极了,哪忍心去炸它,极小心的去操 ...

呵呵,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新机都舍不得飞,生怕炸机了,都想放家里做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新机都舍不得飞,生怕炸机了,都想放家里做摆设!

哈、哈!

网友:
我用V8测了下震动,吧大桨和尾桨下了,震动测出来是260左右,这个值正常吗

网友(2013-11-19):
过得去就行了 太认真就像将军说的  不忍心炸

网友:
没有金鱼尾,高速尾巴不抽就OK了。

网友:
震动不影响飞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