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Ⅱ遥控器教练功能设置教程

楼主(2013-08-17):
最近带一个小朋友飞飘飘,同时都用天地飞的控,我用的是天9Ⅱ,刚好配有一根教练线,于是上网查找配置方法,居然只找到模糊的说明,参考其他网友的方法,自己摸索到了设置方法,现共享给大家,希望能用此法带出更多的魔友。PS:此处以天地飞9Ⅱ带天地飞7为例,其他天地飞的控应该类似,仅供参考

首先,准备好设备,教练机一架(带全套设备),天地飞9Ⅱ遥控器一台,天地飞7遥控器一台,教练线一根(天9自带)

天地飞9Ⅱ遥控器(主控)

天地飞7遥控器(副控)

天地飞教练线

先设置主控,按住MENU开机,选择一个新模型

设置为相应的机型(此例为固定翼)

进入调制类型

选择PPM

重新开机后生效

将主控和飞机对频。注:我每次从PCMS换成PPM后都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不知是不是个例,请各位参考
然后将飞机飞上天,调试好飞机,降落。

副控设置,按住MUNE键开机,设置一个新模型

进入教练/模拟

选择模拟器模式

重新开机

用教练线将两台机子连起来

天9Ⅱ的教练键在右上角,需要一直按住

按住后就是副控在操作

按住教练键,用副控将飞机飞上天,调试好模型即可

网友:
这个不错 要顶下

网友:
卢哥的教学帖子是要顶呢噶·····感觉比天七和天七的麻烦些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

网友A:
虽然不是很强的技术贴,但是把一个功能解释的这么详细的,楼主是花了心思的,乐于和别人分享才有快乐。不像有些人,会的不肯说,别人说了还嘲笑别人。
支持你楼主!

网友B:
天8如何带天6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很强的技术贴,但是把一个功能解释的这么详细的,楼主是花了心思的,乐于和别人分享才有快乐。不像 ...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8如何带天6I

没有天8和天6,天8应该和天9设置相近,天6没有显示屏不知道怎么设,有知道的大大说一下

网友C:
其实副控不太需要上天调试的,只要主控调好。在地面调试副控,使得打教练开关的时候舵面完全不动或者好轻微的动。这样副控的飞机8899调好的了,

网友:
不错啊正在找这样的帖子,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副控不太需要上天调试的,只要主控调好。在地面调试副控,使得打教练开关的时候舵面完全不动或者好轻微 ...

感觉还是上天试一下比较把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还是上天试一下比较把稳

只要你主控调成脱控平飞,就完全没问题了,,,副控最好调个大小动,新手不太适合大动飞,,,我都带了好几个了,,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你主控调成脱控平飞,就完全没问题了,,,副控最好调个大小动,新手不太适合大动飞,,,我都带了好 ...

嗯嗯,确实是这样

网友:
定起啊,但是使用PPM模式后无法对码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3-10-17):
DX6I怎么设教练控啊???

网友:
讲解的很细致,也许会用到

网友:
天9看着不错嘛

网友D:
天地飞9的教练功能是很方便的,只要把教练线连接到天9和天7上,然后把天9 的模型数据发送到天7上,天7 接收到数据模型就可以上天了,当然了,上天前在地面的舵面动作检查是一定要做的,模型上天后到达预定的高度后,天9的教练开关一扳住就立即由天7进行控制了

网友:
顶!多谢!你付出辛苦!让我们新手受益匪浅!

网友(2013-11-30):
一直想问,主控日本手 副控美国手 可以吗

网友(2014-05-17):
请教一下天地飞9调成ppm模式还能和接收机对频吗?为什么我的不行,当时就是用天地飞9发射机开ppm模式和天6接收机对码,就是对不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9的教练功能是很方便的,只要把教练线连接到天9和天7上,然后把天9 的模型数据发送到天7上,天7 接收 ...

他在标题里面提到用ppm模式,为什么我也是天地飞9用ppm模式没办法对频

网友F:
连教练线的时候是开着机连还是关机连好后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在标题里面提到用ppm模式,为什么我也是天地飞9用ppm模式没办法对频

对频后再设置成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教练线的时候是开着机连还是关机连好后再开机?

应该都可以,我一般是连接好再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频后再设置成PPM模式

真的可以啊,帮我打忙了,太感谢你了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刚买的天九,学习中。

网友G(2014-06-21):
请问天7还要做油门行程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天7还要做油门行程校准吗

油门行程校准都要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校准都要做

请问是两个遥控器都要做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两个遥控器都要做吗?

大哥,请问天9襟翼副翼混控要怎么设置啊?  我的飞机副翼是2个舵机控制的, 一个舵机插1通道, 一个插6通道, 打副翼可以左右控制。 可是打襟翼开关就没有反映啊? 襟翼设的是c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两个遥控器都要做吗?

肯定两台都要做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请问天9襟翼副翼混控要怎么设置啊?  我的飞机副翼是2个舵机控制的, 一个舵机插1通道, 一个插6通 ...

这个没有用过,没经验。不过刚才试了一下,襟副翼混控里,襟翼开关不能设置啊,你设置成开就是开的状态,没有办法用开关控制。这个混控我理解是打副翼摇杆时会补偿有襟翼动作,使用时要调整里面百分比再看舵面具体的动作方向和动作量。不过很好奇你飞多大翼展的飞机,要使用到襟翼,小翼展的飞机使用襟翼意义不大

网友:
搞了个凤凰还没有设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用过,没经验。不过刚才试了一下,襟副翼混控里,襟翼开关不能设置啊,你设置成开就是开的状态, ...

1.4米的滑翔机, 降落跑到距离小, 所以用